纠结鹰眼锐视7寸和5寸!

楼主(2015-07-11):
7寸无需质疑,好,5寸携带非常方便。问问用过的摩友,7寸双接受和单接受有什么实际上的区别,5寸的接受信号行不行?600mw发射,空旷2公里行不行?都是不蓝屏的吧?

网友:
鹰眼有5寸的吗?我怎么没看到呢

网友A:
新款,白色的

网友:
叫鹰眼小飞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款,白色的

请问怎么样?

网友A:
我用的锐视旗舰版的,双接受的,一个14dbi平板,一个4叶草,我是用来飞固定翼fpv的,平板能飞远,但是飞近就要不停的对子对准飞机了,4叶草就可以解决近距离了,全向的,在头顶飞时就不用对方向了,所以我用的双接受,如果有AAT就一个平板就行了,要是你飞多轴的话,单接受就够用了,你又飞不了多远。

网友A:
鹰眼是雪花屏的,600mw的看那个牌子,5.8G的吗?2公里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
5寸有意思吗,7寸我都觉得小

网友B:
5寸便携 配精灵之类小鸡 出去玩还是挺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5寸便携 配精灵之类小鸡 出去玩还是挺好的

我就是这个意思,携带方便,楼上用的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鹰眼是雪花屏的,600mw的看那个牌子,5.8G的吗?2公里应该没问题的

发射是ts832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锐视旗舰版的,双接受的,一个14dbi平板,一个4叶草,我是用来飞固定翼fpv的,平板能飞远,但是飞近 ...

请问您一般飞多远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射是ts832

应该没问题吧,你最好拉距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是这个意思,携带方便,楼上用的怎么样?

网友C:
谁用5寸的这个屏飞过穿越么 会觉得太小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谁用5寸的这个屏飞过穿越么 会觉得太小么?

有人这样改装小飞手

网友D:
果断七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人这样改装小飞手

哈哈太近了吧眼镜看坏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果断七寸

5和7都入手了

网友:
这是最好的办法,我也是这样做的。5寸超轻,7寸一定要旗舰的,功能全。

网友E:
5寸方便,不超视距首选

网友F:
个人感觉没必要双接收,毕竟都是采用信号最好的一端显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