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姆威图传问题

楼主(2015-07-11):
新装一架小胖子,用的AP飞控,奥姆威1W图传,原装棍子天线,地面AAT云台,23DB平板天线,连接奥姆威原装接收机,飞行距离2公里开始雪花,3公里几乎看不清楚,高度从200米到2000米都测试了,都是这个距离就不行了。
诊断测试(1)地面换原装棍子天线,机载部件不动,还是飞行距离2公里开始雪花,3公里几乎看不清楚。
(2)地面换回平板天线,机载更换为肥鲨600mw图传,棍子天线,飞行距离2公里开始雪花,3公里几乎看不清楚。
(3)地面换回平板天线,机载为奥姆威1W,把棍子天线更换为三叶草,飞行距离2公里开始雪花,3公里几乎看不清楚。
(4)以为方向干扰问题,向东南西北四个方向都做测试,仍然飞行距离2公里开始雪花,3公里几乎看不清楚。
(5)原来图传发射安装在机头附近,移到机翼下方,这次图传距离有变化了,1公里就开始雪花,2公里直接没图像!
以上测试,都是2公里内非常清晰,一点雪花都没有,超过2公里,就像突然有干扰一样!
实在没有办法,有点恼火,分不清楚到底是发射还是接受端的问题,AAT俯仰对着飞机比较准,水平有一点点偏,但是都飞了2公里了,那么一点点的偏移,好像也不能影响到无图像吧,再说了,我两端都用棍子天线,好像有网友说,奥姆威原装天线都可以飞行5公里以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呀!
求高手给予指点!!!!!!!!!!!!!!!!!!!!

网友A:
感觉5.8G的水平就这样了,好不了多少,有些模友可以很远,估计是电磁环境好,大多多数情况下我认为差不多是你这样水平。(同楼主的发射,接收用同牌子的)我发射接收均三叶草,多轴,2公里清晰,再远就没试过了。你用平板还加aat 理论上要好一些,但现在的平板天线质量参差不齐,用到不好的平板效果反而差。我用1.2G的话,柏通发射800mw,罗美接收,健博通平板(不用AAT),基本上8km稳定图象。这是个人使用的体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感觉5.8G的水平就这样了,好不了多少,有些模友可以很远,估计是电磁环境好,大多多数情况下我认为差不多是 ...

同意!远航还是1.2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5.8G的水平就这样了,好不了多少,有些模友可以很远,估计是电磁环境好,大多多数情况下我认为差不多是 ...

非常感谢你!

网友:
你最好在换个环境测试一下!

网友:
别人一w都十几km手动跟踪

楼主:
经过调试,现在距离已经可以延伸到5公里,今天最远6公里开始无图像,5公里前都非常清晰!至于下一步如何继续增加里程,暂时毫无头绪!

网友C:
引用 楼主:
经过调试,现在距离已经可以延伸到5公里,今天最远6公里开始无图像,5公里前都非常清晰!至于下一步如何继 ...

如何调的? 能分享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23DBI的平板基本属于扯淡:)你用的5.8的图传吗?固定翼穿去建议用1.2的
http://shop65383539.taobao.co ...

1.2的会不会和某些频率相互干扰,会不会后果很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何调的? 能分享下吗?

第一,换频率,每个平板都有最佳的频率波段,换到平板最适合的波段。第二,我的平板装倒了,平板分朝上朝下的。
这两点改好后,距离增加了3公里!

网友C:
引用 楼主:
第一,换频率,每个平板都有最佳的频率波段,换到平板最适合的波段。第二,我的平板装倒了,平板分朝上朝 ...

不错的经验, 平板天线一般是金属面在后面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的经验, 平板天线一般是金属面在后面把

呵呵!~金属面朝后是肯定的,这个错误我是不会犯的,我的是头朝下了,我买的这家平板天线分上下的,带个箭头,当时也没有注意就装AAT上了,发现图传不给力,才重新研究平板,发现的问题!

网友:
可以多换几个通道试下  AAT 平移角度要对准 才行, 我之前AAT 对的非常准 7公里   ,后来 AAT 平移偏了10度 2公里就花了   校准后就好了 ,频道 一定要找个效率最高的频道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同意!远航还是1.2吧!

请教我新买的图传。1.2罗美全套。为啥大约300米就雪花很大,是不是会没信号了,什么原因,还要从新对拼吗QQ119309489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教我新买的图传。1.2罗美全套。为啥大约300米就雪花很大,是不是会没信号了,什么原因,还要从新对拼吗 ...

你用的什么天线,如果是高增益的天线,近处有雪花正常,远了就好了!

网友:
肯定有问题,我的5.8G创新科600MW空中棒子,地面14分贝小平板人肉AAT都能到4公里以上。
看你的描述估计是地面的问题。你换个平板先人肉AAT试试,会不会你的aat指向有问题,或者平板频率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教我新买的图传。1.2罗美全套。为啥大约300米就雪花很大,是不是会没信号了,什么原因,还要从新对拼吗 ...

多换几个地方再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