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黄kbar与JR611B结合,如何连线?

楼主(2015-07-11):
配置是315*3    MKS8910+,50V,X3。
以前一直是有副翼,现在无副翼不会接线,求助。
这是我连接的方式,请各位评论

网友:
以HR-3十字盘为例
CH1 升降舵机:后
CH2 螺距舵机:左前
CH3 副翼舵机:右前
RG611b:
接收机感度通道为GEAR通道
接收机螺距通道为AUX1
接收机副翼通道为AILE
接收机升降通道为ELEV
接收机方向通道为RUDD
电调BEC插接收机THRO通道

网友:
你的接法应该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