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有刷电机和88接收板是怎么固定的?

楼主(2015-07-11):
最近入了套微型设备一直很困扰我,请问大师们怎么弄的,靠胶水粘,都用什么胶水呢

网友:
88接收可以用硅橡胶,这个胶绝缘,10分钟差不多就固化了

直驱小螺旋桨扭力小,也可以用硅橡胶直接粘,

减速组大桨的话反扭很大,硅橡胶扛不住,电机头尾加点热熔胶。

网友:
嘚瑟一下,不过确实很方便拆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