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2的下降速度限制到3米/秒了吗?

楼主(2015-07-11):
如题,请教大家这个下降的限速可以改成像悟空那样的6米每秒吗?,谢谢了!

网友A:
快了有什么好的??万一加速度太快就拉不起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快了有什么好的??万一加速度太快就拉不起来了!!

可3米每秒的下降率实在太慢了,我讨论的不是下降的加速度而是速度,谢谢您回复!

网友:
多轴下降速度快了会很不稳定的 下降速度快的话 要停止的时候 电机的功率会比较大 万一出点什么状况就不好了

网友:
3m还不够吗。我一般不会超过2m/s。下降率太大风车效应明显,画面非常容易果冻

网友B:
我很想知道多轴3m/s的速度下降是什么样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很想知道多轴3m/s的速度下降是什么样子的

3m/s的下降速度很多镜头实现不了,飞习惯了悟空,实在忍受不了这么小的下降率。

网友:
引用 楼主:
3m/s的下降速度很多镜头实现不了,飞习惯了悟空,实在忍受不了这么小的下降率。

直升机适合你····

网友:
两种可能,一是直机,调好负螺距,要多块有多快,而是多轴把油门拉到底,速度应该也很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