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做过液压机的吗?

楼主(2015-07-12):
有人做过液压机的吗?发个图好吗
打铁用的

网友:
液压机打铁?

网友A:
          大修过很多回3600t油压机了,油压机打铁叫油锻,油压和油锻都需要25MPa以上高压空气蓄能器蓄能,复杂且危险。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修过很多回3600t油压机了,油压机打铁叫油锻,油压和油锻都需要25MPa以上高压空气蓄能器蓄能, ...

是不是这样的啊?我一直都想做一个。就是没有技术支持。初步选择了200mm的缸径。

网友:
        建议做空气锤,比较简单实用,就是不能压。观看3600T油压机锻压工件的过程很是过瘾,十几吨烧红的工件由机械手夹着,最高3600T压力的油压锻造机锻打工件,震撼的是油压机去工件端头,钢铁就像面团一样被蹂躏后切断。

网友:
液压机的吨位要求比较大。

网友:
火车车轮就是压出来的。

网友:
上世纪70年代,在北 京北 京展览馆看到过日本的微型液压机,底座比学生课桌略小。一段电缆带一个3个按钮的倒顺开关,高约40厘米龙门,液压柱行程约10厘米,演示把厚度5mm,宽4厘米的铁板压得七扭八歪。砧座和轧头可更换。

网友(2019-02-24):
打铁还是用气锤吧。一般不用液压做锻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