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S832 发射与大疆AVL58接收频率对不上啊

楼主(2015-07-12):
用TS832 3-8频道 频率标称 5945MHz ,大疆用CH1才能接收,CH1频率5705MHz,差的太多了吧
仔细看了一下,TS832 第3频组8个频道与大疆接收8个频道是一致的,搞不懂为什么
不知道大家有这样用的吗?求指导

网友:
用的无线模块不同 每个频道对应的频率就不同 理论上 图传的话 只要频率一致  都可以使用

楼主:
我看他们在介绍里面的频率是一致的,就是现实中频道对不上,很奇怪,而且接收质量不好,有方形的波纹

网友A:
TS832配套的 应该是RC805比较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大疆的换了吧,我就是不喜欢大疆的图传

头像不错~
现在多出来一个大疆的接收,就用上了
不知道各位有么有什么办法使用这种搭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TS832配套的 应该是RC805比较好吧?

原配的是RC832呀,为什么RC805更好呢?
如果效果好的话,那就直接买一个RC805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