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哪款遥控器好

楼主(2015-07-12):
帮朋友(纯新手)买
遥控器
,在X宝上看到了天地飞七通道和富斯九通道价钱差不多,不知道选哪款好,请用过的朋友给点儿建议,谢谢!另外用过富斯9的朋友请说一下,富斯9原厂固件,是否是中文菜单,如果刷开源固件儿有中文的吗?

网友A:
天地飞还行!

网友B:
天地飞吧 中文的方便

网友C:
新手随意了。

网友D:
富斯9原厂固件英文菜单,建议买DEVO 10吧,中文菜单,做工比富斯9好,带7通接收与富斯9价格差不多。

网友E:
一不到位

网友F:
天地飞7通。

网友G:
一步到位还是买futaba或者JR吧。。

网友H:
14SG,一步到位,如果真喜欢玩的话

网友I:
其实玩固定翼的话天地飞、华科尔均可,但通道最好多一点,因为以后越玩越高级,通道不够就比较麻烦,升级换控会带来接收机的兼容问题,你要把之前的所有接收机都换掉……麻烦、浪费。

网友I:
目前虽然futaba的兼容接收机有很多(原装太贵),但我们这边多次遇到失控问题。

网友J:
新手 还是天地飞挺好,

网友K:
我有套JR PROPO XG7要出

网友L:
我有个d10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