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飞机选择

楼主(2015-07-12):
手里有2个飓风2814/770kv电机,从未飞过固定翼,想请教各位前辈,这电机能装在什么固定翼飞机上,当然,能适合新手上手的最好,没有也没关系!多谢大家了!

网友A:
翼展1.4米以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翼展1.4米以上吧

谢谢!

网友B:
1.4米的练习机,或者1.1-1.2米的运动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1.4米的练习机,或者1.1-1.2米的运动机。

完全不懂该选择哪个,能给个具体名字么?

网友B:
1.4米塞斯纳吧

不过KV770的最好用4S电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4米塞斯纳吧

不过KV770的最好用4S电池了

多谢,那1.4米的塞斯纳用4S电池会不会太重啦?

网友A:
除非你用10000mAh的4S,一般的4S重心对了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除非你用10000mAh的4S,一般的4S重心对了就行。

对,重量还看容量。

只要不是重得夸张,一般没事。

网友:
没飞过固定翼就上1.4米的机子好像大了点,再说不应该就着设备装机,尽量按技术装配飞机吧

网友:
1.2米的微风空机

网友:
直接入手睿鹰757-4,1.4m翼展,后面熟了直接fpv,你这动力,绝配

网友:
其实吧……绝配是1.6米B-25

不过先练轻一点的飞机再玩大飞机比较好,安全起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