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电调BLHELI固件的性能

楼主(2015-07-12):
长期以来我的多轴都使用好赢电调,有不少模友刷了BLHELI固件。想知道刷这个固件要比不刷有哪些优越性。TB上有销售BLHELI电调,价格也不贵(20A)。
用过这种电调的请举手,谈谈感受!

网友:
我飞小飞机在用,主要是软件调试比较简单,定速设置也很简单。线性没感觉多好。

网友A:
大胆上吧,飞多轴绝对不会让你失望.我4\6轴全部都是好盈刷BLHELI,反应速度不是一般的块,带来的稳定性也非常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胆上吧,飞多轴绝对不会让你失望.我4\6轴全部都是好盈刷BLHELI,反应速度不是一般的块,带来的稳定性也 ...

你好。麻烦可以给份好赢电调刷BLHELI程序的资料吗?我现在按照论坛的帖子里刷都没有成功,再次感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麻烦可以给份好赢电调刷BLHELI程序的资料吗?我现在按照论坛的帖子里刷都没有成功,再次感谢了。
...

留邮箱

网友:
谢谢了,刷成功了.原来刷的时候电调也要上电。这一步没做。

网友:
大哥请多发份  好盈刷BLHELI  资料
zsngzs@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