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个好玩的东西??

楼主(2015-07-12):
无聊淘宝逛逛,发现个好玩的东西,安卓手机外置的摄像头!(需要手机有OTG,也就是支持外扩展设备,应该现在的手机大都支持 ),其实原理很简单,手机下载一个软件,利用附带的软件,就能识别插在OTG口的免驱USB摄像头 ,谁给搞个软件我试试看手头的其他USB摄像头啊。呵,好像淘宝有卖AV转USB免驱模块,如果能配合使用就好了,以后图传直接AV转USB,直接插手机(这样应该没有延迟,比用AV转wifi好吧??)

网友:
求关键字

网友:
哈这东西偷拍神器

网友A:
恩,,这 个 摄像头 ,还真不错。。。只是 期望 价格 不要超过 40元。。。(先盲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恩,,这 个 摄像头 ,还真不错。。。只是 期望 价格 不要超过 40元。。。(先盲估)

汗。亲,如果你知道这种摄像头,一个模组就要80了。。。。(当然了,这个是是摄像头的价格,其实主要还是软件本身,摄像头的话,淘宝买个20来块的USB驱动摄像头都行)

楼主:
安卓手机内窥镜摄像头,不过这个其实主要是那个软件,摄像头其实就是USB免驱摄像头

网友B:
哎~~基本uva的免驱摄像头android都可以识别的..但是告诉你个悲剧的消息..目前的usb采集卡很少有是真正免驱的..so..我只知道一个采集卡可以android免驱..但是价格要300多...

网友C:
内窥镜 能用来做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哎~~基本uva的免驱摄像头android都可以识别的..但是告诉你个悲剧的消息..目前的usb采集卡很少有是真正免驱 ...

应该不算采集卡,采集卡都是需要有对应的软件才能用,而是AV转USB模块(免驱的,网上100来快),只是相当于把普通AV摄像头变成USB的免驱摄像头来用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内窥镜 能用来做什么呢

偷/窥。。。开玩笑的,其实内窥镜一般用于管道维护,线路检查等等,

网友:
偷拍神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应该不算采集卡,采集卡都是需要有对应的软件才能用,而是AV转USB模块(免驱的,网上100来快),只是相当 ...

采集卡免驱的插到电脑上都是识别为摄像头的...你说的那个别想了..我早就试过了..之前买了一个可以免驱的在android vlc调用的时候各种死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采集卡免驱的插到电脑上都是识别为摄像头的...你说的那个别想了..我早就试过了..之前买了一个可以免驱的 ...

我知道你的意思,但是不太一样,采集卡插电脑是需要对应的软件,打开后是属于一种视频采集类的,而后者更相当于变成一个普通的USB摄像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知道你的意思,但是不太一样,采集卡插电脑是需要对应的软件,打开后是属于一种视频采集类的,而后者更 ...

android要想识别视频..必须是基于识别为免驱的摄像头..才可以..但是目前淘宝是买不到的..摄像头倒是一堆一堆的...
要想看是不是免驱也好办..otg插上去去android驱动那边找看看有没有新的设备...

网友D:
这个只需要装个app就能用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只需要装个app就能用了吧

是的,因为本身摄像头都是可以被手机识别的,只是手机没有对应的软件,无法选择是何种设备而已

网友:
可以查下simplewebcam

网友E(2016-04-01):
USB 接口的camera 都是可以热拔插的, 工作起来的难度应该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