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帮我看看我这是哪里出了问题??

楼主(2015-07-12):
突然的!早上还好好的!下午就不行了!一直这样叫着!接收机没问题!飞控也能连接上电脑!但是出现一串英文!

楼主:
连接后出现这个 这个问题我估计和飞控没什么关系

网友A:
遥控器没有行程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遥控器没有行程校准。。

你看我视频后面 推油门最高插电还是一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看我视频后面 推油门最高插电还是一样

那排英文的意思,是MP的初始设定》遥控行程没做。
不是电机行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排英文的意思,是MP的初始设定》遥控行程没做。
不是电机行程,。

那遥控器怎么做行程校准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遥控器怎么做行程校准啊

点选校正开始,把摇杆/空中开关都跑一次行程,结束写入,就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选校正开始,把摇杆/空中开关都跑一次行程,结束写入,就完成。

谢谢 搞定了

网友:
你头像,太恶心啦!

网友B(2015-08-12):
小白,还不认识英文,晕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