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刚入FPV设备,问题是不会调整。。。求帮助!!

楼主(2015-07-12):
屏幕是:SKY700D/702 5.8G 7寸 FPV航拍内32频双接收 DVR录像显示屏监视器图传是:
TS932 5.8G 1000mW 1W 32频道 图传 5V稳压 铝合金外壳 FPV摄像头是:
2014 真实 700线 高清 裸板 摄像头 带参数板 超高清 晚上彩色
现在线都接好了,但是不会设置图传和屏幕,求高人指点。

网友:
需要改线的

网友A:
主要是摄像头那边都要和视频接头需要改线,GND(也就是负极)一根,正极一根,视频一根(视频的接头里面是两根但是实际GND是公共端的,所以可以不用另外接),然后把GND,正,视频对应图传那预留的3根线,黑-负极,红-正极,黄-视频。这样既可,至于另外那个JST头,直接插电源即可(这里要注意一下,一一个是图传的供电线是输出5V还是12V,还有摄像头是12V的还是5V,避免接错少摄像头或者摄像头不工作,一般的话图传是12V供电,输出也是12V,至于那个摄像头,应该也是12V好像。》。。。。。。。。。。。。。。。《至于图传调频,你可以接收一体机那边随便整一个,然后你图传闻看好像是电子调频的,那你就通电后,一个一个按找频率即可。记住,通电前请先把天线拆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摄像头那边都要和视频接头需要改线,GND(也就是负极)一根,正极一根,视频一根(视频的接头里面是 ...

谢谢 我现在装好了,不过我装的是有两个供电口,摄像头一个图传一个,能不能把它们接在一起?

楼主:
我改接好了,请问 屏幕供电用电池 3S 5200Mah 35C 的锂电池供电有影响吗?电压都是11.1V,就是C数不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改接好了,请问 屏幕供电用电池 3S 5200Mah 35C 的锂电池供电有影响吗?电压都是11.1V,就是C数不一样 ...

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我现在装好了,不过我装的是有两个供电口,摄像头一个图传一个,能不能把它们接在一起?

可以,没有干扰的,前面也说了,如果摄像头与图传电压是一样的,那么是可以直接接的,图传不是预留了两根线嘛,一个输入,另一个是红,黑,黄,就是给你接摄像头用的

网友A:
至于你前面问别人的C数,其实这个是表示电池本身的最大放电倍数而已,就比如一个设备,供电是12V得了,但是这个如果本身有多个设备合在一起的话,也就是并联,那么他们的供电电压还是一样12V的,只是多个设备同时用电,就需要有更大的电流才能支持。。。。。。。。。。。。。。。。。。。(你可以这样理解,充电器输出1A,而单个设备工作需要500毫安的电流才能满足工作需求,那么如果供电本身大于使用,就可以满足需求,反之如果3个4个设备一起使用一个电源,那么相应的供电电流也是相乘的,那么当供电的最大输出不能满足总需求时,就供需不给了。................................................................。至于航模主要就是电调,电机,本身在使用时,驱动更大的设备(电机)需要的电流C数更高,所以才需要配套使用相关的电池,否则会导致动力不足或无法工作。至于你现在这边,你本身图传,摄像头只是小功率设备,本身对于供电的电流要求不高,所以普通的电池即可满足。除非你10个图传同时使用一个电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至于你前面问别人的C数,其实这个是表示电池本身的最大放电倍数而已,就比如一个设备,供电是12V得了,但是 ...

哦哦 明白了 解释得真详细!!!航模界就需要您这样的知识达人!!谢谢高人啦!!

楼主:
OK 解决了,装飞机可以使用了。谢谢!!

网友:
这是什么接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