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燕1806发热

楼主(2015-07-12):
看里面没有明显烧线的痕迹,现在有时候一开就抖、不转,有时候会转但是明显不快,而且大油门时也会抖,发热严重连10A电调都比其它3个烫.
这种现象是不是明显没救了?

网友:
我的也是这种电机,看着没坏。。。但是就是坏了。。。

网友:
电机建议还是用好点的。“一次投资,终身受益”。

网友A:
电调要是没坏的话 就是电机坏了
以上都是废话 地球人都知道
电机坏的话 无非就是线圈问题 要么线段了 要么短路了 上螺丝时没顶到线圈吗
至于怎么修  要么返厂 要么自己修 要么卖了 要么扔了换新的
爪机党 打字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要是没坏的话 就是电机坏了
以上都是废话 地球人都知道
电机坏的话 无非就是线圈问题 要么线段了 要 ...

没顶到线圈,电调正常,刚买一个全新的正牙又坏个反牙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调要是没坏的话 就是电机坏了
以上都是废话 地球人都知道
电机坏的话 无非就是线圈问题 要么线段了 要 ...

我同意你的看法,就是锁螺丝时顶到线圈了,我之前就试过,换了一款机架,没注意,螺丝锁新的机架,螺丝锁在电机的部位比老机架要深入,结果直接顶到里面,然后电机在试的时候卡卡的,有一个还冒火花。。。最后加了一个垫片才好了

网友B:
你可以交换电调和电机来测试一下到底是电调还是电机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交换电调和电机来测试一下到底是电调还是电机的问题。

正解,电调缺相的可能性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解,电调缺相的可能性比较大

电调正常

网友:
电机烧了,能反厂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