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双体船 双电机的线路连接

楼主(2015-07-12):
跪求双体船 双电机的线路连接 还需要买什么东东  另外谁可以指点下啊 怎么让电机扭力和船体平衡啊 一加油门船体偏得不得了,我船体不加五金件是98cm,双体船

网友A:
双电机一正转,一反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电机一正转,一反转...............

那怎么调试才能让他们一个反转一个正转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怎么调试才能让他们一个反转一个正转

好象是,双体船用正反桨的,正走向甲方向转,反走向乙方向转,是要用继电器的。

网友:
装正反桨,两个电机,两个电调就搞定了。。。

网友B:
其中一个电机接电调的线要换一下。这样两套浆就正反转了。当然,浆得买一对正反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中一个电机接电调的线要换一下。这样两套浆就正反转了。当然,浆得买一对正反浆。

谢谢哈

网友:
不客气,大家都是这么一步步走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