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神们我这个接图传的焊点,那个是正级那个是负极!

楼主(2015-07-12):
研究半天也没研究明白!求大神们指点一二!谢谢各位了!!!

网友A:
12V就是正极啊..GND就是地线...百度一搜就有了啊...

网友:
楼上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V就是正极啊..GND就是地线...百度一搜就有了啊...

那我接图传直接正焊12么?

网友:
12v就是正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我接图传直接正焊12么?

如果你的图传是12V供电,直接接12V的...如果是5V的,还得接个5V的ubec,不如就等烧图传了

网友:
这是常识呀,gnd就是ground,地线接负极

网友:
用万用表测测啊,别说你连万用表都没有。没有赶快买一块吧。

楼主:
问题已解决!谢谢大神门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