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报道,请教各位大神两个问题,不胜感激!!!

楼主(2015-07-12):
自己做了个四轴植保机,大疆WKM飞控加大疆的OSD,12S动力电源,又单独一个3S给飞控、OSD和喷洒系统供电,前几天试飞有俩问题向各位老鸟请教:
1.想监测动力电压,但是大疆只支持6S电压,这个12S咋监测啊?没有电压监测飞到后来心惊肉跳的。另外因为3S独立供飞控电源,正常接线方法OSD电压数据是这个3S的电压,怎样接线可以测12S动力电压同时还能看飞控数据呢?或者除了OSD有没有别的东西能监测这个动力电压呢?
2.图传用的BOSCAM600,在地面上显示数据正常,桨一转数据开始闪烁,一上天数据马上消失,切频道也没用,但是全程摄像头都非常清晰。各位有没有遇见过类似情况?是图传问题还是OSD问题,是不是电机电流干扰的呢?
小弟玩航模和逛论坛都是新人,望各位老鸟不吝赐教,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A:
间单,换futaba 14sg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间单,换futaba 14sg

大哥麻烦详述一下,futaba 14sg有啥功能能解决我的问题?

网友A:
支持外接70v高压回传,在摇控监控,这就是你想要的

网友B:
电压监控的话  看样子只能搞一个穷人osd来专门检测了

把图传装得远离其他设备远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外接70v高压回传,在摇控监控,这就是你想要的

谢谢兄弟,我已经看了futaba 14sg的说明书,确实有这功能,就是成本要涨2000大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压监控的话  看样子只能搞一个穷人osd来专门检测了

谢谢建议,我安远点试试

网友(2015-10-09):
好像乐迪控也有电压回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