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期制作技术] 请教各位大侠,用什么编辑软件来校正gopro3+鱼眼镜头?

楼主(2015-07-12):
一直使用(**导演)来编辑视频,但他无法校正gopro的鱼眼效果。求大神们推荐一款能校正鱼眼效果的编辑软件!谢谢。

网友:
gopro官方软件  不过损失画质,其实就是把鱼眼的镜头都给减掉了

网友A:
相机不是能设置鱼眼效果吗。。设置成小的 鱼眼就不明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机不是能设置鱼眼效果吗。。设置成小的 鱼眼就不明显了。。。

就是设置的这种模式,还是有点变形。

网友:
不是很明显了  你用视频制作软件吧变形的部分截掉就行 我用的edius6.5吧四周变形的我都截掉了

楼主:
热心的朋友你好,再一次谢谢你的主持!烦问ED...软件不带广角矫正功能吗?我正想用此软件试一试呢!

网友:
DeFishr 1.0

网友: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