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传接受距离的问题

楼主(2015-07-12):
我的是RC832的接受机加平板天线,600mw的图传加三叶草天线,小蚁相机,但是接受距离大概只有40米左右,超过40米图像就没了。想问问各位大神可能是哪里出问题了呢?

网友A:
频段没对好,可能是接的是临时频段,重新调整频段试试

网友:
听楼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频段没对好,可能是接的是临时频段,重新调整频段试试

我的832有两个频点都可以接收到信号,在家测试了一下,另一个确实比之前的接受的远,明天去外面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832有两个频点都可以接收到信号,在家测试了一下,另一个确实比之前的接受的远,明天去外面试试!

...

唉,我就吃过亏,所以长记性了,哈哈

网友:
我猜楼主用的创新科发射,没错吧? 便宜没好货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