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FC旋翼头和FL旋翼头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5-07-12):
   DFC旋翼头和FL旋翼头有什么区别,为什么大家都把以前的DFC改成FL了。有什么区别么。

网友:
成本原因居多,后期维护原因,

网友A:
DFC是大桨的拉杆和相位器合成一体
FBL是大桨拉杆只负责改变大桨螺距,而另外配置一套相位器负责保证斜盘与大桨的相位关系。

DFC这种结构受力不合理,大桨拉杆承载了太多额外的载荷,在工作中被反复的弯折,很容易疲劳折断。
DFC唯一优点是可以稍微降低大桨的高度,离重心更近,因此有利于翻转动作。
FBL结构受力合理,但是大桨离重心稍微比DFC远一点儿。

网友:
都好,我465 x5都是FBL结果,700 是DFC结构,飞惯就好了,另外练习机,经常炸的话可能FBL成本低点。

网友:
反正我用起来DFC好,比较刚硬,手感习惯了,FBL手感比较柔和一点。说450改FBL,炸鸡成本低一点,我信,说700改FBL炸鸡成本低一点么…………其实大机小鸡,FBL也好DFC也好,炸炸也就那回事,差不多的……

网友:
fbl炸机成本小,舵机一般时候坏不了!

网友B:
舵机坏跟头的式样有毛关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舵机坏跟头的式样有毛关系

有关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关系的。。。

比如?

网友:
杠杆原理,中学应该学过的。。。。

楼主:
谢谢大家,似乎明白了点

网友:
个人喜欢DFC的

网友:
都挺好,看个人喜好

网友:
DFC除了重心低外,更有效的缩短主旋翼的反应时间,提高了操作手感
在许多3D飞行中,选手融入了许多以往做不到的动作,个人看好DFC

网友:
萝卜白菜各有喜爱

网友:
DFC更快,FBL更准。

网友:
引用 网友A:
DFC是大桨的拉杆和相位器合成一体
FBL是大桨拉杆只负责改变大桨螺距,而另外配置一套相位器负责保证斜盘与 ...

7075宽中联旋翼头使用的就是dfc主轴很低

网友:
炸下来对舵机损伤和什么头有毛关系,炸下来都是舵机到十字盘连杆要么飞掉,要么球头扣蹦掉!FBL也好DFC也好结果都一样!

网友:
个人手感不同 要求也不同!!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似乎明白了点

拉杆越多 球头越多 脱扣现象可以有效防止舵机损坏

网友:
DFC在一般情形下没啥缺点.维修容易.重心低.但如果是持续暴力动作有可能会拉断.我在TREX-500上面用DFC.连续打"自旋钟摆"的动作.就空中断过三次....

网友:
问题问得好,学习了

网友:
很简单  dfc那结实的螺距连杆会把力量全传递到舵机  fbl那嘻嘻的钢丝加两球头扣也许早就断开了

网友:
dfc设计不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