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15E和室外KT机相比是不是更抗风

楼主(2015-07-12):
一直玩板机,越来越感觉十分不抗风,
今天三级风(1米高的草刮斜。红旗展开。),而且是阵风,一股一股的~

迎风比较慢,容易抬头
顺风比较快,收油也快
侧风就刮偏,各种偏。
吊机直接刮跑。。。

CLICK起飞重量450克,3S 1300电池,90翼展。(故意做的个稍重点的,以为能抗风)

其是阵风,不知道什么时候一下就吹歪,,

搞得飞机感觉像疯了似的,很不稳定,无法练技术。。。。

没风的时候还行!

天翼15E是不是比我这种抗风些?
想了想,感觉KT机毕竟是两片板子十字交叉的,受风面比较大,没办法‘破’风。而天翼15E那种浑身上下圆乎乎的,应该飞起来稳定许多吧??

旁边那架V5 直接没办法飞。。室内还行。。

网友:
KT机都这样。。找室内玩吧,室外只有等傍晚或者天刚亮风要小一些。

楼主:
有飞过天翼15E的过来说说和KT的感受

网友:
别吓我。因为同样问题转电直,但真正喜欢的其实是固定翼,正想再把固定翼捡回来玩呢,而且只想飞3D板机。你这么一说,我又犹豫了。。。

难道只能在模拟器里面过瘾么?

场地难找,风还干扰。。。。。

怎么办?。。。

(小电直4-5级风根本不影响我飞行,而且夏天我还希望有风,凉爽些。风特别大的时候如果手痒,找个避风的地方即可满足起飞条件。怎奈不是我最爱,退而求其次的选择而已)

哎。。。

网友:
还在练3D模拟器,还没上真机

网友A:
小电直的好处就是不受场地限制,一块小小的场地都能飞,我就是飞了固定翼再飞小电直,但是放不下固定翼,就开始练3D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电直的好处就是不受场地限制,一块小小的场地都能飞,我就是飞了固定翼再飞小电直,但是放不下固定翼,就 ...

握手。确实放不下。还是决定回归。能飞多少飞多少,不追求天天能飞。反正手痒而不能飞的时候,有小电直呢。

网友:
弄个100cc,稳稳的

网友:
握手。确实放不下。还是决定回归。能飞多少飞多少,不追求天天能飞。反正手痒而不能飞的时候,有小电直呢。

网友:
15E当然要比你自制KT抗风些,但也是相对点的。一般1~2级风吊机什么的无压力,3~4级么航线飞飞,吊机的话风大有难度。

网友:
室外飞行有风飞3a,3d就是要在没风环境飞,3a可是有风向之类的规则的

网友B:
v5图纸能分享一下吗楼主

网友:
上大飞机70E以上的抗风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v5图纸能分享一下吗楼主

在X宝上搜索V5 f3p,很多卖这种图纸的。

我的是自己画线切的,很不标准,尾巴有点重。

我喜欢V5 漂亮的曲线尾巴。。。还有占了翼宽一半的副翼,,

网友:
那是肯定的,看重量KT都比不上15E,惯性大点自然抗风强点

网友:
肯定15E的抗风性好点了!

网友:
一句话 ,无什么好讨论的--------------- 抗风数值 同  机机重量  成正比 ! 如果你是在地球空气中飞的话!

网友:
只能小风出去耍耍

网友:
想多了,15级一样的,30的稍微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