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 地面站mission planner显示乱码,求大侠指点...

楼主(2015-07-12):
APM 地面站mission planner显示乱码,求大侠指点... 装了几个版本了 都这样...什么问题呢。。怎么解决额。。。求大侠指点。。。

网友:
卸载,重装,格式化,重装

网友A:
我也遇到过,我的是因为电脑操作系统的原因,后来重新装了系统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过,我的是因为电脑操作系统的原因,后来重新装了系统好了。

谢谢啦。。。。看来难逃重装系统的命运 。。。 驱动整好了 地面站又乱码。。哎。。。

网友:
重装系统最好换个安装盘,如果还是用原来的不一定能解决问题

网友:
MLGB的,莫非APM也走后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