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轴抽筋了

楼主(2015-07-12):
mini APM,切定高就抽筋了,吓死我了

后来去掉云台,又飞了3次,一次不正常,两次正常。

网友:
这么多年一直不敢上APM,就是要调的地方太多了!

网友:
是会吓死人这视频,不定高时PID看来就没调好,
切定高会出毛病跟震动关系大,需要排震。

网友A:
抽成这样都没自由落体……

我的APM曾经也这样,几下翻转没纠正过来直接掉了,后来调的差不多好了
但是!千万别问我是怎么调的,因为动了很多参数,我也不知道是哪一个有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抽成这样都没自由落体……

我的APM曾经也这样,几下翻转没纠正过来直接掉了,后来调的差不多好了

应该跟我的 飞控没放最中间有关系

网友:
调节定高pid

楼主:
apm 比较复杂,跟定高相关的 pid, 能提示下吗?

网友:
小哥你很牛逼,这样都没炸

网友B:
我也碰到过,不单单是pid的原因,我有次是云台相机蹭到脚架,还有3.21我每次都定高定点不稳,3.15好点。现在我已放弃apm了。

网友:
这种情况是机臂太软或者松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碰到过,不单单是pid的原因,我有次是云台相机蹭到脚架,还有3.21我每次都定高定点不稳,3.15好点。现 ...

现在你用那种控?  pixhawk?

网友C:
引用 楼主:
apm 比较复杂,跟定高相关的 pid, 能提示下吗?

我也好就不玩了 不过我有具体的调参文档 你需要的话 留下邮箱

网友D:
一直用APM,我表示见都没见过这么抽的,而且切定高都很正常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好就不玩了 不过我有具体的调参文档 你需要的话 留下邮箱

1622298234@qq.com
多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直用APM,我表示见都没见过这么抽的,而且切定高都很正常啊

我也玩个几个apm四轴了, 这个问题估计是我飞控没有装在最中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你用那种控?  pixhawk?

是的。

楼主:
听说 pixhawk, 控制更细腻, 提升大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听说 pixhawk, 控制更细腻, 提升大吗?

至少稳定多了。我刷的还是3.15的apm固件。换吧,不会后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至少稳定多了。我刷的还是3.15的apm固件。换吧,不会后悔的

pixhawk 现在价格还贵点。 我记得我2年前500元买的 apm,现在降到200-, 估计过1年,pixhawks,价格对折了,我再入手。(上班族,还是穷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