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FY550 6轴 2212电机配多大桨

楼主(2015-07-12):
FY550 6轴 2212
电机
配多大桨 1147 1047

网友A:
同问,楼下请赐教!

网友B:
用1047 桨 1147的话 桨几乎要打架了

网友C:
1047比较好

网友D:
1047或者8046,不要那种烂机架,直接买大疆原厂机架,比那个省钱

网友E(2015-09-08):
980KV 1047浆

网友F:
我是大疆F550 不挂相机用的是2212 920KV DJI电机,DJI8045的桨叶,现在用的是1045的浆,够用了。也不会打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