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遇到一个很奇葩的事大家进来给我解答一下

楼主(2015-07-12):
我有个TZW的70A的电调,这个电调很奇葩我是天地飞的控,这个电调只认一个接受机,如果换个接收机的话他就会没有电机电池数和推油门电机不动(但是我的舵机都能动),大家给我看看什么问题,谢谢

楼主:
我现在换futaba了还是遇到这个问题了,这个电调接到futaba的接收机上,就是电机没报数和转动,舵机还是能动

网友:
电调上接收机和电机供电是分开的。
电机是遥控发射信号给电调,然后电调驱动电机的。
而舵机的供电是和接收机用同一组电路。
所以电机不转,但是舵机照样可以用

网友A:
油门行程,,
懂了没?

换过接收机了,要重新设定一下油门行程。。

1,把遥控器油门顶到最大,。
2,给接收机电调上电,
3,电调叫过几声之后,把油门归零。
4,全部断电之后再重上电。

楼主:
关键是电机通电之后一声都没叫,听不到叫声怎么调试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关键是电机通电之后一声都没叫,听不到叫声怎么调试啊

有没有可能是:你把电调的3P线插错了,而舵机的线是插对的(三根线分别是GND、+5V、信号线。如果插反,就成了:信号线、+5V、GND,这样插的话,虽然通过电调给接收机供上了电,从而舵机也有了电,但电调本身接收不到控制信号,现象就是:舵机正常,但电机没有任何反应)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可能是:你把电调的3P线插错了,而舵机的线是插对的(三根线分别是GND、+5V、信号线。如果插反,就 ...

+1

楼主:
问题解决了,是要设置油门行程,谢谢各位,谢谢浪天涯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油门行程,,
懂了没?

太帅了,看到这个帖子,我总算是把我以前玩450电直的50电调才用起来了,我就奇怪,换了电机也必须要设置下,才能转起来

网友:
果然是很奇葩的事情

网友:
信号线插反了。

网友:
学习了,,以后记得校准油门行程

网友:
有的人回答也很奇葩。

网友:
你需要看说明书重置电调

网友:
呵呵油门最大恐惧症,害怕一插电电机飞起来了,所以就从来没敢试过进入电调设置程序。知识都是遇到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学来的。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