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像华科尔250那样大小,但是像哈博森X4那样飞得稳遥控好控制的推荐一下一个品牌

楼主(2015-07-12):
有没有像华科尔250那样大小,但是想哈博森X4那样飞得稳遥控好控制的推荐一下一个品牌。要求控制距离1KM 带图传,一定要遥控好控制飞的很稳。

网友:
普通250穿越机电装+图传摄像+NAZA飞控。
上面就可以做到很稳很稳的飞行。不用迷信厂家的东西
自己动手更好玩!

楼主:
楼上求助给我具体配置详单,我是菜鸟,虚心学习,请教前辈。每个配件罗列出来,看看。合适就购买了。谢谢。想必也是肯定有很好飞行过的配置推荐一下。

楼主:
求助老鸟帮助,报出具体配置详单,我比较和品牌的差距和性价比,然后理性做出决定选择配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助老鸟帮助,报出具体配置详单,我比较和品牌的差距和性价比,然后理性做出决定选择配置。

大疆的不好,容易失控,不如APM,目前可选的有miniAPM,APMpro,银燕出来个飞控,但是没实验过!要不就买有GPS的成品机

网友:
和楼主同求DIY参数~!开始觉得华有点坑了!

楼主:
楼上--达到你的FPV效果,整套费用清单我看看在不在预算,包括遥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