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v2 炸鸡,你们是否出现过这种现象

楼主(2015-07-12):
先发下我的配置:H4590/ 3508 kv700/铂金30/1155/nazaV2  4.02版本/1000 4S/ 感度俯仰108/姿态108/横滚108/航向115/油门140
起飞准备工作:校准磁场----遥控器校准---现场电脑 基础--高级校准/   起飞11颗星/ gps安装正确 XZ轴测量 精确,基本上考虑到的都做了
该配置去年9月中旬装配开始飞一直很稳定,参数什么都没有变过。一直到这星期 机子开始抽风,起飞稳定,飞航线没有问题,不管是快慢都很稳定,问题是往右打航向,机子开始晃动,打一点杆,机子要翻的感觉,稍微再打多一点,就开始不在水平面上旋转,各种乱晃自旋 降高,推油也不管用,一直撞地,这种现象已经几次了,今天飞行航向往左 可以顺利旋转,往右打又是晃动,哪个大神给解释下。

网友:
经过本公司严格分析,你这是干扰!
还有就是用户使用不当!

网友:
用户你好,根据你的情况,通过我们设计师和维修团队一致分析,认为存在的问题可能是周围环境存在干扰因素,请更换场所后仔细检查再起飞。不要害怕,炸鸡后可以由我们给你有偿修理或者折扣换新哦~

网友:
有电机座不平。造成一个方向转弯时扭力不够。我以前遇到过,你可以试试重新调电机座。

网友:
感度俯仰108/姿态108/横滚108/航向115/油门140小聲問下v2哪來的油門感度!.....
另一個問題?你這感度確定很穩嗎??? 我怎感覺都偏小了...
如果硬體確定都木有問題?
暈機就有可能是指南針未校準正確,飛控搞不清楚東西南北!(遇過一次)另問下您的固件版本是???

网友:
IMU参数看一下,可能需要校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