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在AT9上设置油门锁定

楼主(2015-07-12):
AT9已入一段时间了,对其主要功能进行了反复研究学习,感觉还不错,但是对设置直升机的油门锁定(HOLD),在AT9的各菜单里没有找到设置项。虽然设置了油门关闭,但在油门关闭开关打开时,对应油门摇杆操作的螺距曲线仍然使用的NORM,而调不出HOLD曲线,这对调机和熄火降落操作都不利。
特求助各位大师,如何在AT9上设置油门锁定(HOLD),不胜感激

楼主:
已经设置成功

网友:
共享共享

楼主:
在基础菜单的机型选择下,选定直升机模型后,在高级菜单里面选择飞行条件,将油门保持的“禁止”设置为"关闭",设置SwD开关控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操作习惯设置为其它开关控制,POS设置为DOWN,即SwD开关向下打开,向上关闭。(下图仅作参考)
如下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基础菜单的机型选择下,选定直升机模型后,在高级菜单里面选择飞行条件,将油门保持的“禁止”设置为" ...

灰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