猎鹰FPV

楼主(2015-07-12):
鸡鸡重3kg左右,2820,kv1100,用的9✘6桨,手抛起飞40A,平飞也有10多A,8000ma飞了16分钟,该上多大桨啊11✘5.5或者11✘7??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然后呢。。。。。?

手抛电流40A平飞10多A用了8000ma电才飞了16分钟,应该上11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好的明儿就买

网友C:
8000才16分钟,人家10000都一个小时

楼主:
引用 网友C:
8000才16分钟,人家10000都一个小时

就是桨用错了,上的9060的买1155桨回来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看

网友E:
一直想飞猎鹰,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直想飞猎鹰,

不好调试啊

网友F:
问下,重心怎么调试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问下,重心怎么调试的啊?

就机翼对插的杆子,吊根铁丝就行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就机翼对插的杆子,吊根铁丝就行了

能发个图片么,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能发个图片么,谢谢

就是你把两块机翼对插的碳杆

网友:
猎鹰我飞过一次  不好调

网友G:
哪方面不好调试?

网友:
用11x7 2820 920KV  ,可看我飞的猎鹰帖子

网友H:
1100KV有点大了

我的2826  930KV  1260,4S9000,平飞电流都是7~8

楼主:
引用 网友G:
哪方面不好调试?

在天上飞不直

楼主:
引用 网友H:
1100KV有点大了

我的2826  930KV  1260,4S9000,平飞电流都是7~8

收的二手

网友G:
这是哪里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是哪里造成的?

还在调,飞无飞控的都是微调,有飞控的又不能用微调,我把433和图传装在机翼上的,可能没平衡,只有慢慢调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在调,飞无飞控的都是微调,有飞控的又不能用微调,我把433和图传装在机翼上的,可能没平衡,只有慢慢 ...

好吧

网友:
我2820 950KV 用12*6木浆 一个小时 多

网友I:
请问你们都用什么图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请问你们都用什么图传啊?

欧姆威1W的

网友J:
续航太短了,我飞天行者x8,用2820kv800,,1260桨,4s5000电池都有半小时的续航能力

网友:
12-13的浆,9寸浆你是在讲玩笑嘛

楼主:
引用 网友J:
续航太短了,我飞天行者x8,用2820kv800,,1260桨,4s5000电池都有半小时的续航能力

多重啊

楼主(2015-08-12):
哦,我的3.2KG

网友:
猎鹰推荐的是 2820 kv920   11x7 apc   60A电调  4S 1W电池

最大效率配置:  T-MOTOR 2820 KV800电机  40-50A好盈铂金电调, 12x8美国APC浆,  4S 15000电池 , 可以飞 1.5-2小时

网友:
上大桨,效率高,9寸太小了,我的猎鹰上15寸桨

网友(2015-10-10):
各位我770KV电机上10*7四叶桨怎么样

网友K:
引用 网友J:
续航太短了,我飞天行者x8,用2820kv800,,1260桨,4s5000电池都有半小时的续航能力

求你飞机图片

网友:
引用 网友K:
求你飞机图片

天行者x8

网友:
裸机的时候吊铁丝吗

网友:
我的猎鹰3520电机/KV980带11*7仿APC浆,16800达普彩虹电池,随便50公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