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调十字盘是不是好些呢?

楼主(2015-07-12):
这样调十字盘是不是好些呢?新手炸鸡,忘记买工具,请高手指导。

网友:
不好,很不好。。买个调平器好用方便。。

网友:
应该没问题

网友:
我一直是目测

网友:
找一个水平桌面作基准,再调整,图上水平仪太次了。

网友:
以前用扎带,现在用电子螺距尺,个人感觉蛮好用。

网友A:
不要这样搞,就算你的水平仪最好,得出的结果是跟水平面平行,不是跟主轴垂直,而后者才是我们想要的

网友B:
有时候脚架会有一定倾角,导致主轴并不一定垂直于水平面

在各舵机中立点“十字盘调平”的初衷就是要让机子在这种状态下处于0螺距状态(集体和循环螺距的大小都是依此状态进行参照)

其实,依以上原则严格说来斜盘和主轴夹角关系密切,反倒是和“水平”没什么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要这样搞,就算你的水平仪最好,得出的结果是跟水平面平行,不是跟主轴垂直,而后者才是我们想要的{:1_38 ...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时候脚架会有一定倾角,导致主轴并不一定垂直于水平面

在各舵机中立点“十字盘调平”的初衷就是要让机子 ...

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时候脚架会有一定倾角,导致主轴并不一定垂直于水平面

在各舵机中立点“十字盘调平”的初衷就是要让机子 ...

感谢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时候脚架会有一定倾角,导致主轴并不一定垂直于水平面

在各舵机中立点“十字盘调平”的初衷就是要让机子 ...

说得很到位!

网友:
用直角尺毛也许更为精准?只是滑盘上有无可以当成基准的面!

网友:
每人都有自己的方法。但这个方法挺狗血的

网友:
应该是没用的

网友:
用目测都比这个好。还有450根本不要太纠结。就算你买了十字盘调平器都等于0.因为450的舵机有几个没虚位的?飞起来后舵机有虚位。一样的十字盘有误差。所以目测得了。

网友:
用得着嘛,眼看看不就完了

网友:
肉眼就搞定

网友C:
告诉你个方法,炸烂了的大齿盘套在主轴上,其他自己脑补!但是最好还是上调平器吧,又不贵

网友D:
我有的时候偷懒不想拆旋翼头,就卡上螺距尺,调节拉杆,直到桨转一圈螺距基本都是0就好。感觉应该可以。

网友E:
没有调平器又要纠结精度,最方便就是一条尼龙扎带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