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大疆GH4云台 无法视频输出? 2.云台左右转停下来的时候会水平稍微动一下?

楼主(2015-07-12):
前几天还好好的!有视频传输闪雪花比较多的问题
1.问题
今天下午去飞 ,云台一开始传输画面不稳定 有闪屏的状态
飞出去20米 干脆啥都没有了 OSD也没有了。在现场无法飞了
拿回家各种图传 接线头 都插拔了一边 还是不行传输画面。
但OSD正常传输了。
目前状态:云台前面的指示灯是红色,带一点点绿色。不能传输画面

求解啊

2.问题
云台在左转 或者右转停下来的时候会稍微的水平动一点点,请问怎么解?

网友:
我的也好像这问题 一开始是高清图传  后来换成普通5.8没事了

网友A:
你看一下你的高清线是不是坏掉了  云台是HD模式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一下你的高清线是不是坏掉了  云台是HD模式的吗

云台是AV模式   有可能是HDMI线的问题

网友B:
我的也是左右旋转停下来的时候动一下!!!·······迷惑···求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是左右旋转停下来的时候动一下!!!·······迷惑···求解·······

返厂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