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心请教,只上图传的FPV飞行建议

楼主(2015-07-13):
之前一直飞目视飞行
现在想想体验FPV驾驶飞机飞行的感觉,顺便绑山狗
上433和ATT,再加飞控等等一堆东西并不是经济原因,上班加班多(12X6day..基本只够修修飞机),APM买了研究了一段时间发现太折腾了。。。

但是介于上次手贱,用没有定高定点的飞控穿越机飞上高处看看,一阵风FPV突然无征兆的就雪花了。。然后就没了。。。弄的现在很有心里阴影

请问这样简单的FPV飞行,各位前辈有什么好的建议呢?

楼主:
顺便,目前手头的设备是华科尔D10,和奥姆威的200图传+鹰眼的双路无DVR的雪花屏

目视飞行航线之类的,一般正常的JJ都没啥技术问题

网友A:
如果有大平板的话,一般200图传飞个3KM都无问题的,飞近了用蘑菇,鹰眼是分集接收。如果接收只有蘑菇的话,1.5公里大体也是没啥问题的。这个距离上,遥控加个2.4G功放就可以了。
我也这种状态飞过好一阵子,用来练习全程FPV起降。只要地形熟悉不至于飞出去找不到路回来,没有OSD也无所谓了。机型方面其实只要不是像涵道那种续航能力特别短的,一般留空时间能有个8-10分钟的机型,在3公里半径范围内跑一跑,很多机型都可以满足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有大平板的话,一般200图传飞个3KM都无问题的,飞近了用蘑菇,鹰眼是分集接收。如果接收只有蘑菇的话, ...

如果是直接1W图传+2.4功放增程如何? 大平板是什么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是直接1W图传+2.4功放增程如何? 大平板是什么呢

这个如何要看你打算飞多远了。
大平板是指5.8G 23DB的平板天线,个头比较大一些。呵呵

网友B:
如果只是摄像头+图传FPV,建议不上增程和大功率图传,选择最好的蘑菇、3、4叶草天线。
飞行距离千万不要超过1000米,接收机失控保护设置到原地盘旋状态。

网友C:
最好上个能失控返航的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好上个能失控返航的飞控

有没有什么简单的推荐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只是摄像头+图传FPV,建议不上增程和大功率图传,选择最好的蘑菇、3、4叶草天线。
飞行距离千万不要 ...

华科尔的如何设置成盘旋?

网友:
上一个切糕的飞控,好像200多!挺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华科尔的如何设置成盘旋?

没用过华坑,我用天地飞。遥控调参进入失控保护界面,操纵飞机盘旋,失控保护调到保持,退出。

网友D:
我就搞了个切糕的mini飞控,带GPS才200多,带了个图传摄像头,打算就在近距离低空飞飞。搞好还没有试飞。

网友E:
最简单最可行的办法就是把你那个现成的APM装上,有了GPS,万一图传没信号或者遥控出问题还能RTL。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简单最可行的办法就是把你那个现成的APM装上,有了GPS,万一图传没信号或者遥控出问题还能RTL。

APM一堆设置,好头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就搞了个切糕的mini飞控,带GPS才200多,带了个图传摄像头,打算就在近距离低空飞飞。搞好还没有试飞。

切糕的mini飞控,U MINI?我也关注了下,但是例如我就飞50米,飞远失控,那么他必然爬升到设定高度例如120米才回来?感觉有点蛋疼。。

网友F:
引用 楼主:
如果是直接1W图传+2.4功放增程如何? 大平板是什么呢

无飞控不要一味的追求距离。还有图传,不要想着平板,最好用全向天线。无飞控环境下,图传的稳定比遥控的稳定要重要很多。无图像你就等于瞎眼了。
这种玩法适合1000米内的飞行,远了都不保险的。近距离玩玩还是不错的。
飞控APM有什么难弄,你就用个平衡模式,返航就可以了,调整那么多什么PID值等的有何太大意义,最主要的是自己的飞行技术水平。不乱打舵,别错舵,多练降落,飞机就不容易损坏了。
慢慢折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无飞控不要一味的追求距离。还有图传,不要想着平板,最好用全向天线。无飞控环境下,图传的稳定比遥控的 ...

听你的。。。主要是从来没有把飞机交给飞控过,心情复杂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最简单最可行的办法就是把你那个现成的APM装上,有了GPS,万一图传没信号或者遥控出问题还能RTL。

没飞控摔机是必然的,提控回家是早晚的。不想设置麻烦,找机跑腿的麻烦就免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切糕的mini飞控,U MINI?我也关注了下,但是例如我就飞50米,飞远失控,那么他必然爬升到设定高度例如12 ...

可以设定最低70米。

网友:
我也想这样飞飞,就是不知道用什么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