玻璃钢加碳纤维的涵道B2幽灵自己开模建造,不仅追求像真还得好飞。难度不亚于农民...

楼主(2015-07-13):
塑模, 因为没有泡沫板,所以就用KT板一层一层叠起来,外面糊油泥.

糊好之后再用改良版的自制电烙铁把油泥烫平,再用刨子刨平

模子做好之后,刷一层凡士林,

凡士林刷好之后再刷上环氧树脂, 然后贴上再贴上玻纤布两层(老婆睡着了,没人拍图片)

下面是脱模后的效果

这样阴模就完成了,再把它加固一下

把这个保留起来.以后就不怕炸了.炸了不用修,炸一架我在模子上再做一架.
涂上脱模膏

刷环氧树脂,再2层玻纤布

盖上真空膜,放进压缩袋中抽真空

终于可以睡觉了,24小时后再取出.

再用碳纤维加强一下, 当当当当,

外壳 居然成功了. So easy

弄了满屋子波璃丝差点被老婆扫地出门, 皮肤过敏者请勿模仿.

谁能教我怎么算重心点。。。。。。我感觉好像进气口太小了。 能不能在下面再开个进气口?

网友A:
如何保证对称的一致性啊?

楼主:
谁能教我怎么算重心点。。还有我感觉进气口太小了,能不能在下面开2个进气口?

楼主:
那我要是告诉你我开保时捷,你是不是还要说我是偷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何保证对称的一致性啊?

这个问题太专业了。我只能在做模种的时候确保左右是一致的,因为KT板裁的时候都是一层一层左右一致再贴上去的。只是在后期修的时候可能会有一点误差,但应该不会太大,我平放的时候也没有往一边倒。纯手工的跟电脑做的肯定有点差距啦 ,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啊?

网友:
LZ很辛苦,此贴要顶,重心嘛,我觉得你可以参考飞翼的重心,大概前3/1左右,第一次试飞重心靠前点,飞起来后如果是头重,带点升舵降落,头轻可是不好飞的,

网友:
手艺好LZ很辛苦

网友:
这个很屌啊! 坐等持续更新

网友B:
手艺不错  重心的话 别开马达 所有舵面归中  轻轻向前掷出 飞机既不抬头也不抬头重心就对了

网友C:
这个牛,我也在老琢磨这个。为何不用碳纤布,出来就是碳纤维的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手艺不错  重心的话 别开马达 所有舵面归中  轻轻向前掷出 飞机既不抬头也不抬头重心就对了

既不抬头也不抬头?反正只要不抬头?这语法
建议还是往床上掷,否则就还得再翻模一个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既不抬头也不抬头?反正只要不抬头?这语法
建议还是往床上掷,否则就还得再翻模一个了吧

就是想扔纸飞机那样 明白了吧 在草地上试

网友:
那涂红色指甲油的脚丫是谁的?

网友:
厉害!!!!学习了,还有这么个翻模的办法,真空果然是服帖!

楼主:
快快试飞呢

楼主:
还早着呢

网友D:
建议先试飞再细加工,双涵道EPO的B2就不算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先试飞再细加工,双涵道EPO的B2就不算好飞。

是应该先试飞不过我不会飞怎么办

楼主:
有没有人知道B2的起落架哪有得买,淘宝翻遍了都找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先试飞再细加工,双涵道EPO的B2就不算好飞。

双涵道EPO的B2主要有哪些问题请教下,以免犯同样的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牛,我也在老琢磨这个。为何不用碳纤布,出来就是碳纤维的了

碳纤维太重了,这次做主要是像真所以外面还得涂装,用碳纤维有的浪费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牛,我也在老琢磨这个。为何不用碳纤布,出来就是碳纤维的了

碳纤维太重了,这次做主要是追求像真所以外面还得涂装,用碳纤维有点浪费啦

楼主:
还有个问题,大家觉得这鸡鸡的推重比做到多少会比较合适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还有个问题,大家觉得这鸡鸡的推重比做到多少会比较合适

其实飞翼推重比很低就能飞起来,不过做得这么辛苦为了保险一点还是推重比配到1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其实飞翼推重比很低就能飞起来,不过做得这么辛苦为了保险一点还是推重比配到1吧

原先没考虑到起落架的重量,这货的起落架不轻啊1的推重比怕是保不住了,现成的买不到还得全手工,具体重量只有做好了才能知道

网友F:
自己设计飞机难度还是挺大的跟现成图纸加工不同,重心一般跟升力线同一垂直线上,没风洞就只有不断试飞调整还有推力线也是问题.装上轮子地上跑低速不会抬头高速能缓慢上升就基本差不多了,不要用手抛不然一炸就几天的精力白费了,原型机还是不要做的太妖娆了很快就要修改或者炸毁了.测试的时候用手机拍下来好反复观察问题.祝LZ早日成功首飞.

楼主:
引用 网友F:
自己设计飞机难度还是挺大的跟现成图纸加工不同,重心一般跟升力线同一垂直线上,没风洞就只有不断试飞调整还 ...

你说得很对,现在把涂装弄得太好到时候又舍不得拿去试飞了【用的是田宫的油漆静模的涂装标准】,磕一下都会心疼,是得管管自己的强迫症了既然装了飞的设备就不应该再让它在地上吃灰尘,即使再美的外表没有经过试飞它也是不完整的,也是对发这个帖子应该负的责任。谢谢你的提醒,希望你在过程中多多给予技术上的支持,

网友:
支持楼主,做的不错啊,  也想像你这样做,好些东西第一次听说,环氧树脂,油泥, 玻纤布,脱模膏。都是些什么东西,可以做成任何形状的外壳啊,不错。。

网友:
电子设备,和试飞视频呢。。

网友:
手艺人,技术贴.顶!

楼主:
不会电脑制图,就只能用最原始的办法,把模型切开,画出切面图.(请大家注意,因为我前面用的是凡士林所以脱模的时候把油泥给粘掉了,所以准确性要略微差一点,千万不要用凡士林.用脱模蜡.)

抠了半天才抠出5克,还不如不抠

合好模之后就可以切副翼了

舵机孔可以在做模具的时候就把它弄好就不会这么麻烦了

强迫症又开始了,看不顺眼就磨啊磨.

这样就更像真了.有木有?

这是舵机孔粘好之后的样子.

大家看看这个涵道怎么样?

大家帮我看看机头那两个作弊孔有没有问题.因为我觉得光上面那2个进风口肯定是不够的,真机的作弊孔是在上面,

这下头大了,起落架是孔挖好之后再买的, 当时在闲鱼看到有人转让就迫不及待的买了  连尺寸都没问,结果到了之后才发觉太大了.

网友G:
这是你自己做的吗?

网友H:
动手能力不错,搞玻璃钢不怕家长,

网友I:
楼主太强大了,我身边怎么没有你这么有才的朋友......

至于重心,我的蓝翔B2的重心在机头向后245mm处,也就是两个涵道风扇叶片的位置附近,不知道你的尺寸,你参考下吧。

我的B2不好飞的主要原因是原装动力不足,你开了这么多偷气口,应该好些。另外一个原因是没有垂直尾翼和翼尖小翼的飞翼,容易侧滑,需要保持足够的速度才好操控,原装的双64MM涵道动力感觉不够,所以比较难飞

网友J:
楼主做的很漂亮,不知道会不会太重。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做的很漂亮,不知道会不会太重。

空机500克左右,我做得比较薄的。胶是做碳纤维的胶,牢度还可以呢,不过加上电子设备就有1500了,我不知道这会不会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太强大了,我身边怎么没有你这么有才的朋友......

至于重心,我的蓝翔B2的重心在机头向后245mm处, ...

我本来打算做静模的,所以做的比较小翼展只有1米1,整机1500克,可能太重了,起落架就有200多克

楼主:
引用 网友H:
动手能力不错,搞玻璃钢不怕家长,

开始在家搞的,被老娘全当垃圾给扔了,没办法现在只好在外面租房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是你自己做的吗?

报告长官,是我自己做的,做的不好,还望长官多多指教

楼主:
楼主吊炸天,期待飞行视频。

网友H:
引用 楼主:
开始在家搞的,被老娘全当垃圾给扔了,没办法现在只好在外面租房

我专门搞了一个房间准备搭建工作室,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专门搞了一个房间准备搭建工作室,

嗯,那就可以多买些制作的工具了,不怕没地方放咯,大大提升工艺的精准度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那就可以多买些制作的工具了,不怕没地方放咯,大大提升工艺的精准度啊

工具已经不少了,准备先添个钻台,之后就是车床

网友K:
在飞机上栓条绳,沿左右中心线自己找,至于咋挂绳,胶布拉,吸铁石,自己想

网友L:
引用 楼主:
不会电脑制图,就只能用最原始的办法,把模型切开,画出切面图.(请大家注意,因为我前面用的是凡士林所以脱模 ...

这个起落架是客机模型上的起落架,用在你这个B2上肯定是太大了

网友:
楼主的手艺太好了,期待楼主的首飞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个起落架是客机模型上的起落架,用在你这个B2上肯定是太大了

将就先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在飞机上栓条绳,沿左右中心线自己找,至于咋挂绳,胶布拉,吸铁石,自己想

好办法,我喜欢

楼主(2015-08-17):
引用 网友I:
楼主太强大了,我身边怎么没有你这么有才的朋友......

至于重心,我的蓝翔B2的重心在机头向后245mm处, ...

前辈!请教一下,你那架B2两边开裂式方向舵是用哪个通道控制的呀

网友M:
楼主更新到这里 貌似还没飞起来哈
我看楼主用了RC的涵道 不知道是不是50的涵道
如果是RC50的话 你1500g的飞机 推重比不到一啊
可以考虑上4S电池
但是主要问题我觉得 减重 先飞起来 再调整
收放起落架 暂时搞成固定的 能打磨的地方尽量磨掉 你磨掉1g 就轻1g  要想飞的好 轻才是王道

网友:
厉害  做这样的机  很花时间的  赞

网友:
这个机壳刚做出来看起来想腐竹呢

网友N:
感觉小了......大一些肯定更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N:
感觉小了......大一些肯定更方便

你是说飞机太小,还是涵道太小

楼主:
用大家的话说这叫拍遗照吧!

楼主:
B2的涂装太复杂了每架飞机都不同没一个版本的图片是找得全的,先意思一下吧,等试飞完了再买套喷漆设备再好好弄下

楼主:
引用 网友M:
楼主更新到这里 貌似还没飞起来哈
我看楼主用了RC的涵道 不知道是不是50的涵道
如果是RC50的话 你1500g的 ...

50的涵道4S的。我拎拎是感觉蛮重的,找不到人飞啊!模拟器我都没飞过,我艹只能硬着头皮自己来了

网友O:
强大啊,试飞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O:
强大啊,试飞如何?

下大雨了郁闷,      有没有杭州的模友知不知道哪里有好的场地可以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50的涵道4S的。我拎拎是感觉蛮重的,找不到人飞啊!模拟器我都没飞过,我艹只能硬着头皮自己来了

哇 你这个情况 首飞能炸啊 最好找个有经验的模友帮你弄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说飞机太小,还是涵道太小

飞机

网友:
先在床上飞飞

网友P:
引用 楼主:
下大雨了郁闷,      有没有杭州的模友知不知道哪里有好的场地可以飞。

杭州啊,那模友不少啊,你在杭州哪啊,我认识的杭州模友就不少,不过敢帮忙试飞的真没几个,万一摔掉了以后咋好意思见你

楼主:
引用 网友P:
杭州啊,那模友不少啊,你在杭州哪啊,我认识的杭州模友就不少,不过敢帮忙试飞的真没几个,万一摔掉了以 ...

    我在军用机场边上,我头顶上就是他们平时训练的一条航线,在这儿飞我担心就算不炸也会被轰下来

网友:
倍儿地道。。。。。。好。。。。。。

楼主:
天天下雨,飞不了,又重新涂装了一下,好像要好一点

网友:
大师兄,你真厉害

网友:
真的做的太好了,顶顶,,再顶美国手。

网友:
做得那么漂亮应该已经是老手了,老手都还怕试飞?冒昧的说句,楼主可能是转载的

楼主:
上下两半机身怎么粘一起?

楼主:
首飞失败,起跑的时候方向老是跑偏,在调整的时候撞到马路的石头上,好在JJ结实毫发无损,只是起落架有点损坏,通宵换了副固定带转向的起落架,轮子上自己加装了轴承起跑相当稳定,只是牺牲了收放的效果,大伙在这方面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有没有好的牌子介绍下

楼主:
引用 楼主:
首飞失败,起跑的时候方向老是跑偏,在调整的时候撞到马路的石头上,好在JJ结实毫发无损,只是起落架有点损 ...

准备第二次试飞

楼主:
图片被我弄乱了不知道怎么弄电脑白痴

网友:
前轮舵量小一点  速度起来了  打很小的舵都会跑歪很多  一般只要前轮有一点转向能力就成  也可以前轮转向设置为大小舵量

网友Q:
http://fwcg.3dzone.dk/?wing_span ... mp;show_mac_lines=0飞翼中心计算器,b2你 草拟下外形 算个大概 床上手抛细细找吧

网友M:
有前轮转向的收房起落架的 楼主这个大小的飞机 40g的收房起落架就应该可以了 单价大概40多元吧  你淘宝找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Q:
http://fwcg.3dzone.dk/?wing_span=95&root_chord=27&tip_chord=13&sweep_type=0&sweep=30&cg_pos=20&show_ ...

拼音都不怎么会,我怎么看得懂英文啊,大哥

楼主:
引用 网友M:
有前轮转向的收房起落架的 楼主这个大小的飞机 40g的收房起落架就应该可以了 单价大概40多元吧  你淘宝找一 ...

是单个40克吗

网友:
差不多40g一个吧 具体我记不太清楚了 只有收放没有轮子的 正好配你的轮子

楼主:
再问大家个问题电池的安放是不是要在拉力线上或是平行不知道有没有什么讲究

不想影响美观所以没在背上开舱孔电池就绑绑在背上,会不会有什么不妥,请大神们赐教

顺便目测下主起落架的位置有没有大的误差

在论坛里看到涵道装在这么前面会影响推力是吧,可是往后装的话就很难配平重心啊

上面两个进气孔太小,下面加的两个会不会影响到拉力线? 我看一般飞机都是开在上面的比较多.
真飞机也是开在涵道上面,但是为了配平重心,涵道不得不装得比较靠前,无法在涵道上面再开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