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30 飛行時間

楼主(2015-07-13):
大家好,小弟用一名
想請教大家,剛剛裝了一台f330
用naza lite
20a電調
颶風2212 980電機
8045槳
起飛重量
2200電1435克
飛行時間只得3分鐘正常嗎?
機是太重了嗎?

网友:
呵呵,3分钟怎么玩 啊

网友:
建議用5200電吧, 之前跟你差不多配置也能飛十多分鐘

楼主:
用4s會好點嗎?
還是上9吋槳?
電機適合嗎?

楼主:
上5200電重量
1550克,昨晚試機斷了兩槳

网友:
如此的全副武装,不适合330机架。
我曾经的330用的9寸桨,不带云台相机,7分钟

网友:
我用相同配置,2200电池,没挂狗起飞重量1140g,留空6分多点。供参考。
顺便求狗的云台链接,找了好久都没找到。

网友:
九寸槳更好,但4S就太重了,而且這款云台和腳架都很重,條件許可下,最好換掉云台,330机重量很重要,盡量不要太重

楼主:
謝謝
雲台的話在x寶搜尋雲台就可以了

网友:
對,我用過华X尔的也不錯,140g之內,已經比你這款輕接近100g了

楼主:
其實如果我掛的是sj4000
用舵機雲台可以嗎?

网友:
飓风有完整的力效表,看了之后再决定用什么配置

楼主:
剛剛試了5200的電
飛行時間8分鍾
順便量了一量用9吋槳的話,槳與槳只剩5mm的距離

网友:
9寸槳5300電只有8分鐘,那就要減磅了

楼主:
現在用的是8吋,已定了9吋槳,小腳架和舵機雲台進行減磅了

楼主:
但是想確定一下用9吋槳的話,槳與槳只剩5mm的距離危險嗎?

网友:
距離5mm為什麼會危險?

楼主:
就是不知道有木有影響

网友:
只要沒有碰到就沒有問題

网友A:
我那台5“分钟

网友B:
呵呵,3分钟比直机的3D时间还短

网友C:
小驴拖了大车,吃力呀,这个轴距的四轴挂这么重的装备?

网友D:
你这个机架是F450吧?给点小建议你,不要这样装云台摄像头,你摄像头会摇晃得好厉害,云台上板直接挂在飞行器底板中央位置,让摇晃减到最小,脚架还八爪鱼那种就不怕阻挡,俯仰30度会看不到飞机臂,机身也会轻好多

网友E:
你用的是几寸桨

网友E:
8寸?kv980对吗?

网友F:
换3800的电池吧,5200的太重

网友G:
現在d雲x架!5200的電飞行重量1490
還沒試飛
本來還換了舵機雲台,原來舵機雲台反應是比較慢的(不過真的得輕6x g)所以用回本來的,遲一點才換華x爾的2d雲台

网友G:
雲台已經改機架上了,謝謝up兄的建議
我的機架是f330的,用980kv,8吋槳
想改用9吋的, 但電沒位放
已訂了4000mah的電進一步減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