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LITE GPS 装机后加油侧翻 求教什么地方错误?

楼主(2015-07-13):
新入NAZA LITE GPS ,软件调参结束后,地面测试,不管什么模式下,都是加油就侧翻,现在个人感觉好像是感度没调正确。感度130时右侧翻,调到100默认值后左侧翻。机架是老的自组架子,KK飞控正常飞了多年。是否需要轴距,调整到合适的感度?侧翻是不是感度没调整好啊?谢谢!

网友:
侧翻。。。一般是先检查正反安装是否正确,再其次是电机定义。。油门行程。。。继而飞控GPS朝向。。。等等~~~ 不过因为无图,也只能猜测是以上原因了。

网友:
先按楼上说的试试

网友:
我也觉得电机定义不对。检查下

网友:
做一次校准,水平和纵轴那种,这事就解了......

网友:
孔老板,凌晨两点发帖问这种问题。佩服你了。。。。。

网友:
拿手里试一下各个通道响应对不对

网友:
电机转向一个要检查

楼主:
怪鸡枞了,怎么整都不对!左右侧翻解决了,又开始向前翻了。都不翻了,开始大旋转大漂移了!

网友:
楼主的飞控很调皮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怪鸡枞了,怎么整都不对!左右侧翻解决了,又开始向前翻了。都不翻了,开始大旋转大漂移了!

抽它、可能就好了。,我的会忽上忽下的窜,摔一次自己好了。

楼主:
我现在也只能是怀疑飞控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