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了两三层树之后.为何怎么换图传都会有雪花?

楼主(2015-07-13):
请问有经验的朋友.本人穿越机在穿越了两三层树之后.无论是换接收端的天线(鹰眼的内建接收)或是发射端的图传(200mw换成600mw).都未能改善.雪花情形还是有点严重.请问有无方法改善?还是5.8G就是这种特性.遇到障碍物就会有雪花改善不了?请有经验的朋友说说.谢谢

网友:
接受端  蘑菇   一个竖直   一个倾斜90度

网友:
较密的树丛是会影响5g8的信号的。

网友:
图传最怕遮挡

网友:
特别拍叶子繁茂的树,尽量不要被遮挡了

楼主:
感谢以上的朋友

网友:
频率越高,穿透性越差,1.2G的会好一点

网友:
估计433或72M应该强不少吧。

网友:
都有这个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