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说说用精灵3送婚戒的事情

楼主(2015-07-13):
不懂就请教啊!
我用精灵3,如果下面挂个篮子,在室内飞行,那么这个篮子会不会遮挡住精灵3腹部的3个眼睛?从而造成室内无法识别高度?

另外:如果在室内飞送戒指,是不是用P档?这样起飞前是不是就不用校准指南针了?在无PGS信号的情况下,精灵能否可以实现悬停?

网友:
最好别干

网友:
回楼主 是用P档  P档在有无GPS之间自动切换。指南针肯定要校准,这是起飞基本条件。  挂戒指我没试过 不过吧我试过挂激光,完全没有问题

楼主:
谢谢!

精灵3腹部有3个眼睛,如果用这种方式送戒指的话会不会影响飞行啊?

楼主:
这种貌似能好点?但是摘取不如上面的是不是?

网友:
会影响视觉定位的

网友:
真心不建议这么干啊

网友:
汪峰那个好像是精灵2吧,精灵2有视觉定位么?

网友:
精灵2没视觉定位,送的话选择关闭视觉定位功能吧

网友:
最好是练个百八回在送!

网友:
汪峰那个是精灵2,没有视觉定位系统不过可以用姿态模式也可以自稳,要看飞手的操作了,清华大学那个就不存在了,直接用P模式,室外空旷地带GPS足够多,不存在什么技术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