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底盘豹2A6

楼主(2015-07-13):
现代坦克豹2A6用铜质材料   为能在水地驶行  铝合金材料拼装的底盘不能在水地行驶   会进水   铜质材料可以焊接   解决了渗水问题   话不多说   上图

网友:
手工活啊

网友A:
万能焊锡丝不锈钢的也能焊接啊!

楼主:
第二张图的小舵机  作用是啥意思

楼主:
纯手工   那铜板—块块的锯下来   手好酸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东西不错,就是拍照的用的这个要换了。。。

谢谢!   用手机拍的   下雨天光线暗

网友C:
楼主可试试磨光机来切割,手锯实在太任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万能焊锡丝不锈钢的也能焊接啊!

谢谢指教    焊铝技术要求很高   没试过

楼主:
动力系统  采用双流波箱  行驶直行有刷775电机  转向540电机     直行系统   采用2挡变速   一个小舵机来控制换挡

两挡变速有齿轮  和同步器组成

用伞行齿轮组合的双流波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可试试磨光机来切割,手锯实在太任性

胆小  不会用

网友A:
万能焊锡丝不锈钢、铝板、铜板的都能焊接!50w以上见点焊剂烙铁就可以随便焊接!没有什么技术含量!淘宝还有万能焊锡丝卖!

网友D:
铝合金可以焊接啊!还比铜轻

网友:
引用 网友D:
铝合金可以焊接啊!还比铜轻

用啥焊?

网友:
外出还能用来当火锅?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厉害。。。。铜。。。。爽啊!

实际 坦克在泥水中行驶  铜不生锈 玩后保养方便  而且 比重比钢大   '''''''''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万能焊锡丝不锈钢、铝板、铜板的都能焊接!50w以上见点焊剂烙铁就可以随便焊接!没有什么技术含量!淘宝还 ...

谢谢    改天购置    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