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个挑战怎么样?

楼主(2015-07-13):
大神帮忙看下这两个天线能用在哪里?

楼主:
天线啊!不是挑战,打错字了

网友A:
棒子天线看样子能用到433上,平板应该是2.4G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棒子天线看样子能用到433上,平板应该是2.4G

我也不懂,

网友B:
棒子天线900M频段的。模型上或许都不好用

网友C:
1.全向天线用于GSM频段 800M手机信号放大器或者移动座机用
2.平板天线的接口可以看出也是用于手机通讯信号的,他的频段范围比较大800-2500M ,2.4G也可以用,但需要接口转换,图中接口为N口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天线啊!不是挑战,打错字了

可以重新编辑修改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棒子天线900M频段的。模型上或许都不好用

900M 可以用地面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棒子天线看样子能用到433上,平板应该是2.4G

清清楚楚写着824-960  请问如何用在433? 倍频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E:
都不能用,棒子是900mhz的,平板我没看懂

棒子可用在地面站

网友:
不能只看样子
这根天线的频率在824-960MHz之间

楼主:
引用 网友C:
1.全向天线用于GSM频段 800M手机信号放大器或者移动座机用
2.平板天线的接口可以看出也是用于手机通讯信 ...

目前用于手机接收更强信号,以后准备改AAT2.4接收平板,不知大神能否给出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重新编辑修改的呀

我用手机发的,不会改

网友C:
引用 楼主:
目前用于手机接收更强信号,以后准备改AAT2.4接收平板,不知大神能否给出建议?

对AAT不太了解,这天线能用在自动云台接收发射,天线需要把接口转换为SMA的 ,宝上面有卖的,楼主有钱,不玩远程FPV买AAT浪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AAT不太了解,这天线能用在自动云台接收发射,天线需要把接口转换为SMA的 ,宝上面有卖的,楼主有钱, ...

嗯嗯,谢谢你的建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