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1号电机烫,2号电机无法快速启动

楼主(2015-07-13):
请教大家
我的250炸多次机后,1号电机飞完尤其烫手,2号电机每次都要关油门推油门很多次才能转起来,否则就是颤抖,但是xie奖后可以直接转

我的摄像头拆了纤维胶就黑屏,是不是晶振坏了

谢谢大家帮助

网友A:
如果你的电机电调不是直接焊在一起,而是用香蕉头链接很方便替换的话就替换电机测试,手头有备件换备件上去试,没有备件就和3,4号电机对换,这样可确定是否为电机问题,说不定电机电调都还好,焊点虚焊或接触电阻过大也是可能的原因之一。

网友B:
炸多了电机里常会有杂物。

楼主:
引用 网友B:
炸多了电机里常会有杂物。

那怎么清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的电机电调不是直接焊在一起,而是用香蕉头链接很方便替换的话就替换电机测试,手头有备件换备件上去 ...

谢谢,我试试

网友:
有点像缺相了

网友C:
是不是外转子歪了擦到底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外转子歪了擦到底座了

线段了

网友:
如果2号电机转起来没有卡涩,可以试试在cc3d中将电机pwm频率降低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