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穿越机的你们,为什么都用CC3D?大家都来说说吧!

楼主(2015-07-13):
最近想入坑穿越机,特别是看了穿越机版块的一个帖子【分享著名的老外飞手的配件,机架,参数】后,更是不能自拔,于是决定入坑,摆在面前的问题就是,该选啥配置?潜水一段时间后,发现主流的配置里,机架大多是250或280碳纤板的那个,电机多是2204 KV2300,5030桨,3S1800电池等,飞控大多是CC3D,国外很多用的是NAZE 32,那么问题来了,玩穿越的你们,为什么都选CC3D呢,这可让我犯了愁了,我以前玩过APM,相比商品飞控比如某疆家的,那真叫一个难调啊,虽然是便宜些,但是费力伤神啊有没有!?!这CC3D和APM又是同门出身,不禁让我X花儿一紧啊!!
所以想问问大家,都是怎么走上CC3D的不归路的呢?

1、因为功能多吗?  不过穿越机好像不需要太多功能啊,有自稳,有手动就可以了,基本飞控都有这个功能吧。。
2、因为体积小吗?  这是我能想到的相对比较合理的一个原因,穿越机大多空间有限。。
3、因为便宜吗?   这应该不是主要原因吧,相比之下,不是还有QQ飞控么,,,也有自稳啊啥的

还有什么原因呢?特向大家请教一下,以便小弟好做选择!,最后上神图一张,OPENPILOT  CC3D!

网友A:
因为CC3D 有泡泡 老师的详细视频讲解!~我这样的存新手 完全可以理解明白!~银燕的数据看着不错!~可惜不会用!~

网友B:
招纳贤才,无人机技术、工程师等,待遇从优,联系电话:0371-86556393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CC3D 有泡泡 老师的详细视频讲解!~我这样的存新手 完全可以理解明白!~银燕的数据看着不错!~可惜不会 ...

泡泡老师有出CC3D的视频讲解?以前只见过泡泡老师的APM视频讲解,确实很详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招纳贤才,无人机技术、工程师等,待遇从优,联系电话:0371-86556393

这......好歹报个公司名号吧!

网友C:
手感好 这一条就足够了

网友:
?from=s1.8-1-1.2  自己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感好 这一条就足够了

手感可以根据感度来调节啊,意思是CC3D默认的感度就很好飞?不用折腾调感度么?

网友D:
LZ 你说的那个帖子是在哪来看的? 搜索不出来, 求帖子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 你说的那个帖子是在哪来看的? 搜索不出来, 求帖子地址

图中红框的这个,就是穿越机版块下的第一页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中红框的这个,就是穿越机版块下的第一页啊

谢谢楼楼了!

网友E:
cc3d 简单.便宜..体积小...

naze32 体积也很小...

我现在飞穿越是mwc...

其实飞穿越最主要的模式就是手动模式...

要求手动模式最好可以灵活一些的...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cc3d 简单.便宜..体积小...

naze32 体积也很小...

"CC3D 简单,便宜,体积小",确实便宜,体积小,但是算不上简单吧。。。。刚开始玩还是有点折腾费事的
话说,大家穿越的时候都是飞手动的吗?!这么流弊?!!!
另外,爵爷好活跃,经常在P2相关的帖子里发言,三观非常正,赞一个!

网友F:
引用 楼主:
"CC3D 简单,便宜,体积小",确实便宜,体积小,但是算不上简单吧。。。。刚开始玩还是有点折腾费事的
...

相对naze32 简单不止一点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相对naze32 简单不止一点点

NAZE32这么反人类吗?国外很多人用啊,也是喜欢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G:
00.0....................

什么鬼....

网友E:
引用 楼主:
"CC3D 简单,便宜,体积小",确实便宜,体积小,但是算不上简单吧。。。。刚开始玩还是有点折腾费事的
...

简单是指的代码简洁..因为穿越之需要最基础的功能就足够了..所以没必要把代码搞的那么冗余..

mwc  cc3d都属于这种简单范畴内...

至于手动模式...其实玩一个星期的模拟器就好了.. 剩下的就是炸鸡中成长了...

其实折腾也是航模的一种乐趣..不玩买个精灵挂个摄像头开着gps模式也可以去穿越了

网友:
穿越機對重量的要求,操縱時的反應,價錢考慮,都是CC3D的優點。CC3D可調校的功能非常多,但我飛內設參數一段時間還是快樂,當要把電機、電調、槳加大時,有震動,需要做點什麼,學習改PID功能,才發現CC3D內建實時獨自修改P,I,D功能,才明白別人口中"CC3D功能強大"是什么一口事,當然都要折騰一番,但還是值得一試。以上是小弟對CC3D的見解,當然我不抗拒其他飛控,只是我沒有使用經驗。

网友H:
玩穿越机,难道你用大疆飞控吗。。
穿越机不需要GPS的,手感是和直升机差不多。
CC3D,NAZE32,MWC都是比较适用于穿越机的开源飞控,CC3D最简单,手感也不错,可调的参数也多。这就是理由了

网友:
手感好 机架默认参数多 目前还是主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好歹报个公司名号吧!

河南长空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希望从事无人机研发的人可以先来公司免费参观哈,,,在郑州高新区

楼主:
引用 网友E:
简单是指的代码简洁..因为穿越之需要最基础的功能就足够了..所以没必要把代码搞的那么冗余..

mwc  cc3 ...

手动倒是也能玩,不过想着玩穿越的时候是看屏幕或者视频眼睛,不是看着飞机,心理还是有点虚,话说,问下玩穿越的亲们,有多少是用手动开干的啊?要跟上潮流

楼主:
很像CC3D?什么?我发的那个图么?

楼主:
引用 网友H:
玩穿越机,难道你用大疆飞控吗。。
穿越机不需要GPS的,手感是和直升机差不多。
CC3D,NAZE32,MWC都是比较 ...

可调的参数也多,就是可折腾空间比较多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手动倒是也能玩,不过想着玩穿越的时候是看屏幕或者视频眼睛,不是看着飞机,心理还是有点虚,话说,问下 ...

我是手动,之前是自稳,模拟器玩了一周就改手动了

网友I:
naze32很难调吗???
只用刷个固件  打几个勾   插好接收机线   把遥控通道行程调整到1000~2000就基本可以起飞了
那些说naze32难调的都是什么心理

楼主:
引用 网友I:
naze32很难调吗???
只用刷个固件  打几个勾   插好接收机线   把遥控通道行程调整到1000~2000就基本可 ...

会者不难,难者不会嘛

网友:
就是要翻墙才没有尝试NAZE32,现在还是用CC3D的自稳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是手动,之前是自稳,模拟器玩了一周就改手动了

求模拟器,天9控

网友:
论坛有人发过..你搜一下就ok  Freerider

网友:
主要是手感很好,很跟手

网友:
cc3d不仅便宜而且操作灵活,一个才70多并且穿越机嘛,用不着什么gps 高度计什么的。有了也就那样。

网友:
简单便宜够用
话说我cc3d买来装机后简单调一下通道和电机启动舵量后基本就没再设置过啥了,全部默认起飞,效果杠杠的

网友J(2015-08-31):
引用 网友E:
cc3d 简单.便宜..体积小...

naze32 体积也很小...

手里刚好有个MWC,正打算穿越,能否加个好友请教?

网友:
都有!naze32比CC3D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NAZE32这么反人类吗?国外很多人用啊,也是喜欢折腾

那是因为歪果仁的母语是英文,像我这种英文三等残废的用用有中文的CC3D就不错了,NAZE32对我来说确实够反人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手里刚好有个MWC,正打算穿越,能否加个好友请教?

QQ398329048

网友E:
引用 网友J:
手里刚好有个MWC,正打算穿越,能否加个好友请教?

来吧。。一起玩

网友J:
引用 网友E:
来吧。。一起玩

能加QQ吗?  方便点
  我按照你其他帖子中贴出的PID设置,对自己的MWC进行设置后自稳模式推油严重后倾(三轴陀螺仪校已经准、不改PID前无此现象)
现在一头雾水,我的固件为2.22版本,不如有没有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J:
能加QQ吗?  方便点
  我按照你其他帖子中贴出的PID设置,对自己的MWC进行设置后自稳模式推油严重后倾 ...

网友:
穿越还要配陀螺仪的嘛

网友K:
刚刚订了NAZE32,据说手感比CC3D好,倒是怎么个好法没人说

网友:
穿越机只需要一个简单的飞控
CC3D就属于那一类

网友:
引用 网友K:
刚刚订了NAZE32,据说手感比CC3D好,倒是怎么个好法没人说

naze32 手動用起來比較順, 主要是用cleanflight設置比較好, pid 調教起來容易.  而且naze32還有很多其他功能如telementry, oneshot, 自帶bb響等功能也很好用.  cc3d 用 open pilot調起來感覺飛行動作很硬, 刷cleanflight就好一點.

网友:
体积小   便宜  不用怎么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