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用电调电机能放船上用吗

楼主(2015-07-13):
车用电调电机能放船上用吗?我是好盈150A电调,和卡斯特1515电机,如果不能为什么啊。

网友:
不清楚。。。。。祝早日解决

网友:
只要能带动螺旋桨转动,船就可以行驶,只是各人的要求和玩法不同。

网友A:
您连发几个的问题让人感觉都缺乏针对性,问不到点子上,不如你出个专贴详细介绍一下你的船以及你遇到的具体问题,这样大家解答起来更直接方便,因为有些搭配在一定条件下成立在另外的条件下就不成立

网友:
可以,我都用120a改的,要做水冷

网友:
动手能力要强,那个电调是封装的,只能在外改

网友:
船舱封闭,散热不好,除非加风扇或者水冷,否则影响正常工作

网友:
不建议,想经济用飞机电调,电机,加起来都不过110。不过电调要做防水改水冷,舵机要用水冷电机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连发几个的问题让人感觉都缺乏针对性,问不到点子上,不如你出个专贴详细介绍一下你的船以及你遇到的 ...

刚刚从车 转到船上   想着简单 就一电调 电机 舵机 结果在装的时候玩的时候问题超多 现在是能想到哪就问到哪 没思绪。不好意思了你们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刚从车 转到船上   想着简单 就一电调 电机 舵机 结果在装的时候玩的时候问题超多 现在是能想到哪就问 ...

是的,感觉出来了,病急乱投医象你这个帖子的问题要是能告知电机多少kv值,使用多少节电,配多大的桨……才知是否可行。

网友:
改玩具船改多几次就OK啦,开头我自己改无人教搞左成晚,宜家改就用3个钟OK啦

网友:
你广州吗

楼主:
重庆 万州的 我这里山青水秀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感觉出来了,病急乱投医象你这个帖子的问题要是能告知电机多少kv值,使用多少节电,配多大 ...

好盈一郎 150A 电调  ,卡斯特1515电机 4274的尺寸 2200kv, 用的 两块3s锂电池 30C 放电, 桨是38直径的3叶桨 cnc 材料的 ,船是天富龙的双体船 。买的船体和五金件自己装的。
     1) 在低速的时候船头翘的很高,当油门加到一定时候船才飘起来跑高速。
     问:我看别人的双体船都不翘船头,我的怎么翘那么高。why?
            而且在翘船头到飘起来跑高速的过程中,感觉螺旋桨好像在空转,并没有起到推进的作用,得还加油门才能脱离空转, why?
     2)为什么有人说车用电调电机不能放在船上?是烧掉电调吗?本人分析,车用的电调电机完全可以用在船上,就说负载能力,车用   不管是电调电机都比船的负载要大很多很多,我是1比8大脚车,一下全油门车都能空翻着地,这负载还不够大么。所以凭这点就可以用在船上。我不知道我说的有没有道理?
     3)每次跑完船里面都有很多水,我实在找不出是哪里进去的。(后面的胶带情况除外)还有你们都用的什么胶带啊,我用的胶带不翻船就没事,只要船一翻过去跟水一摩擦胶带就脱了,往里面进水忒快了。可以不用胶带么?
     4)看别人的视频 ,跑高速会出现跳跳蛙的情况,这种情况是什么造成的,该怎么处理。
     5)都说是重心没调好,到底是船的长度重心还是船的高度重心,我纠结了。
     6)桨的入水角度什么位置最好?

  纯属玩船新手 啥都不懂,望老手赐教,之前玩车的。
  (船内置图)

网友:
完全可以,我的也是一郎150自己改的水冷,双发CAT ,不改水冷自己悠着点吧,散热不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庆 万州的 我这里山青水秀哦

叼无玩啦,感远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盈一郎 150A 电调  ,卡斯特1515电机 4274的尺寸 2200kv, 用的 两块3s锂电池 30C 放电, 桨是38直径的 ...

速度一定慢,水冷都唔入水

楼主:
这种语言看不懂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语言看不懂啊

我说太远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