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过runcam吗?比808怎么样?

楼主(2015-07-13):
想入个808却看见了这个。不知道怎么样?比808便宜一些。看销量挺好,就是不知道是不是刷上去的?

网友A:
给你看几张1080P的视频屏幕截图,白天还行,晚上偏色比较明显,比索尼700线的摄像头偏色严重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你看几张1080P的视频屏幕截图,白天还行,晚上偏色比较明显,比索尼700线的摄像头偏色严重点

谢了!就是不知道808的效果比这好不?

网友:
按钮太灵敏了 不知道808是不是这样 其他还蛮好

网友:
拍视频的话 比808好的

网友:
我也在关注这个

网友B:
看图像来说,这个机子直接输出的色彩饱和度,对比度,相当高,很多小机子都是用这个手法,用较高的对比度和饱和度去掩盖像素的不足,不过航拍里面多数都是看大图,没多少人拍完后放大看得,这个变得无所谓,但是这么高的对比度和饱和度,会让很多的细节丢失,对于直接出片的玩家可以说是便捷,但是需要到后期的话,有点难搞。如果说和808比那不用比了,808属于上代产物,这个是新一代产品,按楼上贴图来说,画面感比808要好,至于晚上偏色嘛,估计这个机子比808感光度高,低照好点,所以808看不出来的色彩,它出来了,其实数码机都存在偏色问题,主要看白平衡怎么设置,设置不好的,晚上就会偏黄点,至于紫色,那是城市内的光害引起,可以说不算偏色,刚刚找到一个视频?from=s1.8-1-1.2,这个就是这个机子和808的对比,楼主可以去看看,个人感觉这个机子比808像素和光照度上要好点,但是我还是喜欢808的色彩还原度,这个机子太艳了,我喜欢清纯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图像来说,这个机子直接输出的色彩饱和度,对比度,相当高,很多小机子都是用这个手法,用较高的对比度和 ...

超详细,谢了!

网友:
不客气,互相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