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cc3d飞f450

楼主(2015-07-13):
具体配置为2212/920kv精灵副厂电机,9443正反桨,飞控用的cc3d,机架为f450,求飞控参数啊!飞起来有些震荡,感激不尽!

网友(2016-03-10):
自己调pid啊~别人没法给你pid的~不同电压,起飞重量,重心,动力,合适的pid都不一样的。。。。

楼主(2015-07-15):
引用 网友A:
看了不少帖子,CC3D参数,默认的没几个能飞起来,调个死活能飞起来了,基本都在抖,中午看到一张贴说刷另一 ...

手动调节PID值么

网友A:
看了不少帖子,CC3D参数,默认的没几个能飞起来,调个死活能飞起来了,基本都在抖,中午看到一张贴说刷另一个固件,能自动调参,记住PID后刷会CC3D固件手动输入这些值能得到最好的参数,本人没试过,不知道效果如何,但是看着方法就够类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控减震做好了吗?用三层3m双面胶试试

用了减震座了啊

网友B:
飞控减震做好了吗?用三层3m双面胶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机架本来就软

怎么解决呢

网友A:
这种机架本来就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