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穿越飞起来的时候是怎样保持高度不变的。。

楼主(2015-07-13):
每次练习高度都忽高忽低的,

网友A:
油门要跟好就不会了,这个不定高,你定油门肯定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门要跟好就不会了,这个不定高,你定油门肯定不行

需要调参数不

网友:
凭感觉,多练就好了

网友B:
油门曲线设好,根据视频随时调整

网友:
油门不能不动!

网友A:
刚刚看了一个帖你设置跟他一样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刚看了一个帖你设置跟他一样看看

麻烦发个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油门曲线设好,根据视频随时调整

我也在考虑是不是应该设置油门曲线

网友C:
油门要一直动,不断的修正,4轴高度比直升机好控制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油门要一直动,不断的修正,4轴高度比直升机好控制多了

嗯,我多练习

网友D:
飞快了高度容易保持

网友E:
多观察屏幕上的参照物的变化,根据变化调整油门,习惯了就稳了
还有飞快了油门好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D:
飞快了高度容易保持

飞快了瞬间就日地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多观察屏幕上的参照物的变化,根据变化调整油门,习惯了就稳了
还有飞快了油门好控制

嗯,看屏幕如果飞机高度变化不明显看不太出来,等看出来了再修正可能就晚了,反正不管怎么说还是多练习吧

网友F:
穿越模拟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看屏幕如果飞机高度变化不明显看不太出来,等看出来了再修正可能就晚了,反正不管怎么说还是多练习吧 ...

飞行的时候盯着屏幕看想象你坐在飞机里飞,然后想象飞机的姿态高度
飞行中你手上的杆位和屏幕对应的感觉,感觉不对的时候就加油门补

楼主:
引用 网友F:
穿越模拟器。

嗯,在练,感觉模拟器和现实还是有很大区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