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行者电调出问题了!
胡说八道!

楼主(2015-07-13):
六个
电机
同时起动,其中一个转行很快,像油门推到100一样,其它五个正常,恢复原厂和油门正都做过,还是不行了!

网友A:
电调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调挂了?
电调应该没事,就是推一点油门就转得很快,换个电调就正常起动的!转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