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鹰眼好像是主流了,大家看看这个如何?

楼主(2015-07-13):
X宝全是鹰眼呀,应该是主流了吧。
我搜到一下这个,看起了不错,哪位DX用过,和鹰眼比如何?谢谢指教!
对于穿越机,正在慢慢地入坑。。。。。

网友A:
鹰眼700流明 这个450

楼主:
引用 网友A:
鹰眼700流明 这个450

谢谢提醒,,,,,

网友B:
700流明估计目前估计其他厂家不会投入这块去生产比这更高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700流明估计目前估计其他厂家不会投入这块去生产比这更高的了

好吧,那就基本锁定了,电池内置就更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吧,那就基本锁定了,电池内置就更好了!

如果有比鹰眼性价比更高的 早就很多人买了,只有ISP屏幕能抗衡

网友C:
我手里有两个   最大的缺点
1.屏幕的参数不可调  屏幕色彩发白  导致一些构图看不清
2. 电池不耐用  内置的顶多用1个小时  需要外置电源
其他都还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手里有两个   最大的缺点
1.屏幕的参数不可调  屏幕色彩发白  导致一些构图看不清
2. 电池不耐用  内 ...

听一个液晶屏代理说过,目前现成民用的液晶屏屏幕基本都是400-450明流,那些更高的,700或者1000的,都是找一些厂家拆屏,加背光来增加屏幕的明流。
这样做有不好的是会缩短屏幕的寿命,而且屏幕因为不是原来就是设计为高明流而是后加背光,所以屏幕会发白。
而那些原装高明流的屏幕,很多都是军工级的,价格非常高昂。

网友:
引用 网友A:
鹰眼700流明 这个450

活捉大吧主一只

网友:
鹰眼的屏有人拆过了吧,原装好像250lm还是多少,所以鹰眼那个也属于加装灯泡的,开最亮一样很灰很白,但是一般只开一般就完全足够使用,并且的却很适合FP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