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 性价比高而且精度高 --------------

楼主(2015-07-13):
如果  打算入个 450  性价比高而且精度高 首选哪个??-------
谢谢!  我知道一等价格一等货。。。主要意向就是  性能OK就行不需要奢侈浪费。
也就 练练航线为主。

网友A:
450没必要要求多高的,本来就是练手的机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450没必要要求多高的,本来就是练手的机子。

那直接选择 价格最低的  富丽空机。然后自己装基础电子  这样行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直接选择 价格最低的  富丽空机。然后自己装基础电子  这样行吗?

恩,可以,买个富丽的465空机,电调好赢铂金V3,电机花牌2520,舵机KST215+565X,这就主流配置了,下来差不多1800左右。

网友:
实际再想便宜,你还可以选银燕舵机,斜盘的约40 ,尾巴90左右,其实挺好用的,能达到练航线的要求

网友:
再要便宜的话就银燕的舵机,其实练航线够用的,电调选80原左右的都行

网友:
机架选飞越的派件多,也便宜,好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恩,可以,买个富丽的465空机,电调好赢铂金V3,电机花牌2520,舵机KST215+565X,这就主流配置了,下来差 ...

个人更倾向选择飞越的450pro,更成熟的机子,富丽的塑料件太豆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个人更倾向选择飞越的450pro,更成熟的机子,富丽的塑料件太豆腐了。。。

同意这朋友的说法,练习还是450最实惠,配215+565x,足够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个人更倾向选择飞越的450pro,更成熟的机子,富丽的塑料件太豆腐了。。。

还是万国货好

网友:
哈哈!性价比好和精度高的肯定是亚拓了!!!

网友C:
我也想入一个450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恩,可以,买个富丽的465空机,电调好赢铂金V3,电机花牌2520,舵机KST215+565X,这就主流配置了,下来差 ...

陀螺仪和接收机呢 哥们?

网友E:
450pro空机 很经典  银燕舵机 K8陀螺仪 花牌电机  铂金40A电调

网友F:
推荐SPORT!维护起来比PRO更方便.更低成本.更适合入门.

网友:
新手炸的少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陀螺仪和接收机呢 哥们?

K8,你用什么控就买什么接受呀

网友:
没钱就飞越,有些钱就亚拓,太有钱就不讨论

网友:
直接飞越不后悔

网友:
飞越到手换螺丝,YT到手换轴承。。。
基本是一回事。

网友:
锁尾舵机没必要选KST的 有款红吉的锁尾舵机才100出头锁的跟棍子一样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我也想入一个450

入坑,大把银子准备好。

网友:
引用 网友G:
入坑,大把银子准备好。

同意

网友:
要玩也没办法的,一架450玩一年,炸机后修机费用累计可以再买一架450。

网友:
钱够,就亚拓。侧板说得过去,随着炸一般零件慢慢换成飞越的。钱不够,直接飞越吧。零件便宜,质量也可以。

网友:
飞越吧,飞航线够了,配件便宜

网友:
亚拓也有拿来就换斜盘舵机的,飞航线要求没那么高,性能稳定就行,相信你飞着飞着自己就会琢磨该升级哪个了

网友H:
其实飞越450Pro最合适,便宜,质量也不错。配215,565,在换一个冰人尾夹,Rjx大桨,k8,v3电调,很稳定,我很满意。

网友I:
引用 网友F:
推荐SPORT!维护起来比PRO更方便.更低成本.更适合入门.

你的意思是上有副翼的空机?

还是?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的意思是上有副翼的空机?

还是?

有副翼 还是别上了。。。。。。

无副翼的 陀螺自稳好点  适合新手。

网友:
飞越pro空机

网友:
引用 网友H:
其实飞越450Pro最合适,便宜,质量也不错。配215,565,在换一个冰人尾夹,Rjx大桨,k8,v3电调,很稳定, ...

赞同此观点!

网友:
引用 网友E:
450pro空机 很经典  银燕舵机 K8陀螺仪 花牌电机  铂金40A电调

我认为你这个是标准答案,特别适合新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想入一个450

头像牛皮!!!!

网友J:
如果过了对头对尾的阶段,就可以直接上富丽465,上6s的配置可以玩一至两年了。

网友K:
450不用太讲究,反正早晚都是要炸。飞越和富丽选一个就好,电装买主流的,万国牌没必要,当然你要改皮带的话冰人好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