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BI80维修心得,

楼主(2015-07-13):
FBL80虽然耐炸但是也禁不起哥的空轰乱炸。终于在某次炸机后问题来了。通电给油门,打方向马上自旋(不打方向没问题),查个脚电压,有一脚应该是24V只有2.4V,拆下电容电压不变。这叫外面直接了个电容,于是补焊陀螺仪故障不变,果断拆下陀螺仪从新上锡焊接故障排除。
当24伏正常时那边的引脚电压为1.7V,如果24V这个脚电压为2.4V这时1.7V的电压为2.4V.这时一定要仔细补焊。如果24V正常且指示灯常亮(开控)动遥控无反应果断换陀螺仪。

电压已标出

电压已标出

网友:
我靠牛逼啊

网友A:
楼主牛B上图呀,学习一下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牛B上图呀,学习一下呀

已上图

网友B:
这上面有24V的电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上面有24V的电压力?

是的,有的话自己测一下。

网友:
我有两架FBL100,都没关注过。刚看了6050资料,内嵌电荷泵,供MEMS振荡器。

网友:
玩小鸡玩到这水平,我也是跪了啊!

网友C(2016-05-26):
楼主啊 你是电子专业的么  这么小的  你是怎么焊接的  1.7V上的那颗掉了好像没有影响 你知道那个是干嘛的么  陀螺仪阵脚那么小根本焊不动  直接连在一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啊 你是电子专业的么  这么小的  你是怎么焊接的  1.7V上的那颗掉了好像没有影响 你知道那个是干嘛的么 ...

我只是电子爱好者,不过一般电气我都会修,修理店的一般譬如液晶电视唱戏机之类的修不了的,都找我。焊接这种集成块看下网上有拖焊视频,很简单的,这东西不怕锡多,一拖拽就只剩焊点的锡了。要是弄不了我可以帮你焊接,不过邮费自付也可以去手机维修点给点钱叫他们给焊下。那个电容只是滤波用。可以用镊子夹着件先焊一头,焊好再焊另一头。

网友:
学习了!上次就是出现这种情况,不过我是先炸丢了一颗射频电路那边的电感,被我焊回去之后,对频OK了,只是陀螺仪一推油门就失效,不懂怎么修,就把板子丢了,早看到你这个贴就可以请教你了!!

网友C:
机子对不上频率  一通乱焊  最后24v的那个焊下来了    实在太小 没办法焊接  拿夹子去夹 直接夹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机子对不上频率  一通乱焊  最后24v的那个焊下来了    实在太小 没办法焊接  拿夹子去夹 直接夹飞了

废板子上拆,100PF。容量大点小点没影响。夹住,先焊一头再焊另一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