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10刷机后接收机怎么对完频以后 给飞机换电池怎么有时候是常闪 有时候是常亮呢 ?

楼主(2015-07-13):
闲的没事给D10刷固件 !头一次刷也不知道哪个版本好随便下了一个!

使用中有点疑问向大家请教!给接收对频后设置了ID(这样就不用每次对频了)
对频后给接收断电再通电发现接收机 有时候怎么是常闪  有时候是常亮呢 ?

我试了很多次是什么原因 !

另外我还发现一通道和4通道不对,它2正好是反的!设置里面 能改吗?
开机的时候总显示这个从哪里改?

网友A:
dsm2的没设定固定码的功能吧。
1,4通道反的,在模型设置-通道基本配置里面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dsm2的没设定固定码的功能吧。
1,4通道反的,在模型设置-通道基本配置里面改。

是4通道和一通道的通道不是对  !不是正反向问题
意思就是在接收上明明插的是3通道油门   实际油门只有查在通道才能转

网友:
通道反了没关系,你把正确的写上一样用。

可以固定id
要在‘插对频线时’设置固定id,包括失控保护。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4通道和一通道的通道不是对  !不是正反向问题
意思就是在接收上明明插的是3通道油门   实际油门只 ...

模型设置-调整通道顺序。